如何实现旋转45度

楼主(2009-02-05):
我想申请一项专利,需要将机械部分按圆周方向逆时针旋转45读,电路每导通一次旋转45度,周而复始,如何实现?

网友A:
1你需要的误差是多少?
2中间转换的时间是多少?
请说清楚

网友B:
就是分度,这样的设备在实际中已经有好多案例了
气路、液压、或是步进、伺服都可以做到这样的

网友C:
楼主的想法是可以,不过专利有点不好申请啊,如果就这个简单的45度就能申请专利,还真要祝贺你了。

网友D:
实现这个并不是很难,关键是申请专利是为了什么?如果没有其它地方的创新单凭这个能申请到?

网友E:
你怎么连怎么做都不知道,就要申请专利了?
这种机构现在要买的话,有好多种了

网友F:
他的意思是申请的产品中,机器的某个部分有这么个动作

网友G:
如果不使用检测信号能达到要求,还真可以申请专利。

楼主:
不好意思,是用到这种控制方法,步进电机可以实现吗?

网友B:
步进、伺服都可以做到

网友C:
做到不是问题,这要看惯性有多大,设计时要考虑足够的制动力.否则会有累积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