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定起始长度

楼主(2009-02-05):
大家新年好!今年第一次来这呵呵...
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我用伺服电机带动皮带运转,现在我就想要能设定电机运转的起始点.因为在运转的情况下从原点开始的话距离太长了.
我想过用D8140但是在寸动的情况下反转时脉冲个数不能减.
大家帮忙指点下这个用什么方法做

网友A:
你寸动用的是什么指令?
不要用脉冲指令,用定位指令做

网友B:
伺服带电池是可以保存当前位置的,用定位指令可以直接从原来的位置到达你设定的位置;
除非锂电池掉电只能每次都找原点后再工作;

网友C:
你用的是1N的PLC吧,用脉冲指令时,无论正反转,脉冲都是向一个方向增加的
用定位指令就可以了,我的博客里有过这个说明

楼主:
感谢各位,我用的是1n的

寸动指令我是用PLSY
我去改成找原点指令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