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05):
Diagnostic buffer of module CPU 315-2 DP

Order No./ Description         Component                     Version
6ES7 315-2AG10-0AB0           Hardware                       3
- - -                         Firmware                       V 2.0.5

Rack:                         0
Slot:                         2

Event 1 of 10:  Event ID 16# 4302
Mode transition from STARTUP to RUN
Startup information:
- Time for time stamp at the last backed up power on
- Single processor operation
Current/last startup type:
- Warm restart triggered by switch setting; last power on backed up
Permissibility of certain startup types:
- Manual warm restart permitted
- Automatic warm restart permitted
Last valid operation or setting of automatic startup type at power on:
- Warm restart triggered by switch setting; last power on backed up
Previous operating mode: STARTUP (warm restart)
Requested operating mode: RUN
Incoming event
01:05:38:393 pm  02/05/09

Event 2 of 10:  Event ID 16# 2523
Area length error when writing
Global DB, bit access,   Access address:      1
Requested OB: Programming error OB (OB121)
Priority class: 27
In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1:05:38:391 pm  02/05/09

Event 3 of 10:  Event ID 16# 2523
Area length error when writing
Global DB, bit access,   Access address:      1
Requested OB: Programming error OB (OB121)
Priority class: 27
In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1:05:38:391 pm  02/05/09

Event 4 of 10:  Event ID 16# 253A
DB not loaded
DB number:     15
Requested OB: Programming error OB (OB121)
Priority class: 27
In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1:05:38:390 pm  02/05/09

Event 5 of 10:  Event ID 16# 1381
Request for manual warm restart
STOP due to: STOP caused by diagnostic interrupt (OB not loaded or not possible, or no FRB)
Startup information:
- Startup without modified system configuration
- No difference between setpoint and actual configuration
- Time for time stamp at the last backed up power on
- Single processor operation
Current/last startup type:
- Warm restart triggered by switch setting; last power on backed up
Permissibility of certain startup types:
- Manual warm restart permitted
- Automatic warm restart permitted
Last valid operation or setting of automatic startup type at power on:
- Warm restart triggered by switch setting; last power on backed up
Requested OB: Startup OB (OB100)
Priority class: 27
Incoming event
01:05:38:390 pm  02/05/09

Event 6 of 10:  Event ID 16# 4301
Mode transition from STOP to STARTUP
STOP due to: STOP caused by diagnostic interrupt (OB not loaded or not possible, or no FRB)
Startup information:
- Time for time stamp at the last backed up power on
- Single processor operation
Current/last startup type:
- Warm restart triggered by switch setting; last power on backed up
Permissibility of certain startup types:
- Manual warm restart permitted
- Automatic warm restart permitted
Last valid operation or setting of the automatic startup type at power on:
- Warm restart triggered by switch setting; last power on backed up
Previous operating mode: STOP (internal)
Requested operating mode: STARTUP (warm restart)
Incoming event
01:05:36:974 pm  02/05/09

Event 7 of 10:  Event ID 16# 38C4
Distributed I/Os: station return
Address of the affected DP slave: station number:   15
DP master system ID:      1
Log. base address of the DP slave: Input address:  2034
Log. base address of the DP master:   2047
Requested OB: Rack failure OB (OB86)
OB not found, or disabled, or cannot be started in the current operating mode
External error, Outgoing event
01:05:25:920 pm  02/05/09

Event 8 of 10:  Event ID 16# 38C4
Distributed I/Os: station return
Address of the affected DP slave: station number:   14
DP master system ID:      1
Log. base address of the DP slave: Input address:  2035
Log. base address of the DP master:   2047
Requested OB: Rack failure OB (OB86)
OB not found, or disabled, or cannot be started in the current operating mode
External error, Outgoing event
01:05:25:835 pm  02/05/09

Event 9 of 10:  Event ID 16# 38C4
Distributed I/Os: station return
Address of the affected DP slave: station number:    9
DP master system ID:      1
Log. base address of the DP slave: Input address:  2040
Log. base address of the DP master:   2047
Requested OB: Rack failure OB (OB86)
OB not found, or disabled, or cannot be started in the current operating mode
External error, Outgoing event
01:05:25:751 pm  02/05/09

Event 10 of 10:  Event ID 16# 38C4
Distributed I/Os: station return
Address of the affected DP slave: station number:   13
DP master system ID:      1
Log. base address of the DP slave: Input address:  2036
Log. base address of the DP master:   2047
Requested OB: Rack failure OB (OB86)
OB not found, or disabled, or cannot be started in the current operating mode
External error, Outgoing event
01:05:25:665 pm  02/05/09

网友A:
用软件翻译地
诊断模块的CPU 315缓冲2 - DP

  订单号码/描述组件的版本
  58 - 2AG10 - 0AB0 6ES7硬件3
  2.0.5——固件V

  架:0
  插槽:2

  1的十事件ID 16 # 4302
  从启动到运行模式转变
  启动信息:
  时间到了,因为时间邮票在最后的支持力量
  -单处理器的操作
  去年启动电流/类型:
  -热启动开关设定;最后所引发的力量在备份
  某些启动类型Permissibility
  热启动允许手动-
  -自动热启动
  最后的有效运行或设置自动启动式电源上。
  -热启动开关设定;最后所引发的力量在备份
  过去的经营模式:启动(热启动)。
  请求的操作方式:跑
  进来的事件
  01 - 38:393 pm 02/05/09

  事件的10:2事件ID 16 # 2523
  区长度错误当写作
  全球分贝,有点访问,访问地址:1
  指挥的编程错误指挥要求(OB121)。
  班:27分。优先
  内部错误,即将来临的事件
  01 - 38:391 02/05/09点

  第三十事件的事件ID 16 # 2523
  区长度错误当写作
  全球分贝,有点访问,访问地址:1
  指挥的编程错误指挥要求(OB121)。
  班:27分。优先
  内部错误,即将来临的事件
  01 - 38:391 02/05/09点

  事件的事件ID 10:四16号。253A
  DB不富裕
  DB号码:15
  指挥的编程错误指挥要求(OB121)。
  班:27分。优先
  内部错误,即将来临的事件
  01 - 38:390 pm 02/05/09

  事件的十事件ID 16 # 1381
  请求操作的热启动
  停机:停止引起的中断(不装载指挥性或不可能的,或者没有FRB)。
  启动信息:
  没有修改系统的配置,启动
  ——没有区别,实际结构。设定
  时间到了,因为时间邮票在最后的支持力量
  -单处理器的操作
  去年启动电流/类型:
  -热启动开关设定;最后所引发的力量在备份
  某些启动类型Permissibility
  热启动允许手动-
  -自动热启动
  最后的有效运行或设置自动启动式电源上。
  -热启动开关设定;最后所引发的力量在备份
  要求:启动鄂毕河(OB100连通)。
  班:27分。优先
  进来的事件
  01 - 38:390 pm 02/05/09

  事件的事件ID 16号10:美国加州
  模式转变停下来启动
  停机:停止引起的中断(不装载指挥性或不可能的,或者没有FRB)。
  启动信息:
  时间到了,因为时间邮票在最后的支持力量
  -单处理器的操作
  去年启动电流/类型:
  -热启动开关设定;最后所引发的力量在备份
  某些启动类型Permissibility
  热启动允许手动-
  -自动热启动
  最后的有效运行或设置自动启动类型能量上。
  -热启动开关设定;最后所引发的力量在备份
  过去的经营模式:停止(内部)。
  请求的操作方式:启动(热启动)。
  进来的事件
  01 - 36:请pm 02/05/09

  事件的十事件ID 16 # 38C4
  分布式I / o:车站回来
  地址:车站影响DP奴隶数目:15
  DP掌握系统的身份:1
  Log.基地的地址:输入地址:2034奴隶
  Log.基地的地址:8主人
  请求连通指挥架(OB86失败)。
  鄂毕河未找到,或残疾,或不能开始在当前的运行模式
  外部的误差,外向的事件
  01 - 02/05/09三角洲920点

  事件的事件ID 16 # 10:38C4
  分布式I / o:车站回来
  地址:车站影响DP奴隶数目:14
  DP掌握系统的身份:1
  Log.的起始地址:输入地址:迪拜奴隶2035年
  Log.基地的地址:8主人
  请求连通指挥架(OB86失败)。
  鄂毕河未找到,或残疾,或不能开始在当前的运行模式
  外部的误差,外向的事件
  01 - 25:835 pm 02/05/09

  9 / 10)的活动:事件ID 16 # 38C4
  分布式I / o:车站回来
  地址:车站影响DP奴隶数目:9
  DP掌握系统的身份:1
  Log.基地的地址:输入地址:到2040年奴隶
  Log.基地的地址:8主人
  请求连通指挥架(OB86失败)。
  鄂毕河未找到,或残疾,或不能开始在当前的运行模式
  外部的误差,外向的事件
  01 - 25:7.51 pm 02/05/09

  事件10十事件ID 16 # 38C4
  分布式I / o:车站回来
  地址:车站影响DP奴隶数目:13
  DP掌握系统的身份:1
  Log.的起始地址:输入地址:迪拜奴隶的条款
  Log.基地的地址:8主人
  请求连通指挥架(OB86失败)。
  鄂毕河未找到,或残疾,或不能开始在当前的运行模式
  外部的误差,外向的事件

楼主:
谢谢哦  不好意思哦 我要的是分析原因 不是翻译

网友B:
都出现OB121了,编程错误导致调用该组织块~~

因此你应该首先去解决你的程序中的错误问题,比如说,程序中需要调用DB15中的数据,而DB15并未下载或者不存在DB15。

程序不会检查共享数据块的存在,因此,你如果调用到共享数据块,那么必须要保证它的确存在。

其他的OB86,是远程机架的问题,出现该机架问题后,系统调用OB86,如果不存在OB86,那么系统调用OB85,如果不存在,系统进入Stop状态。

这种情况下,要去知道网络设定,线缆连接~干扰导致站的丢失从而引发OB86的问题。

因此请你首先去改正你的程序问题,在去检查OB86被触发的故障。

网友C:
下载组织块OB86,OB100,OB121,查程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下载组织块OB86,OB100,OB121,查程序

下載這些組織塊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當PLC存在這些組織塊時,只是預防PLC出現問題找不到組織塊而進入Stop狀態,此時,PLC仍然工作在一個錯誤的環境下。

合理的方式應該在這些組織塊中對錯誤進行預診斷并編寫相應的錯誤處理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