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06):
今晚我在做到一个大转盘的时候,做到了精密定位的部分,现把转盘的定位方式发下来供大家参考,不过申明一下,这种方式不是我发明的,而是我的老朋友那里学到的。加工要求非常严。CNC一次成形。加工时特别注意不可以停机,不可以校二次基准。

网友A:
版主有空的话能不能给详细的讲解一下?先 谢谢

网友B:
请详细说明

网友C:
我们公司设备上的买的凸轮分割器带的转盘,定位精度就很高的

网友D:
楼主的CAD水平越来越高了。

楼主:
这种结构是说的转盘机械定位,不用分割器和伺服。定位采用气缸,转动可以采用普通电机带减速机就可以了。

网友E:
  我个人认为,这种分度的方法是常用的。在花键磨和工具磨床上。

网友F(2010-02-05):
请问:图片是用什么软件设计的

网友G(2010-08-25):
明显是用UG画的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