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06):
一台数控设备,需用到220V的电源,我认为直接采用市电即可,可设计者却采用380V/220V的变压器+接地的方式,如上图所示。
   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谢谢大侠们指点?

网友A:
呵呵;数控设备用AC220V,但电机用的都是三相AC380V的,厂里供电全是三相AC380V的;

网友B:
你的电机是用几相的呢,一般伺服用到的是3相220V的,这个通常要用变压器的

网友C:
采用变压器不只是因为工厂里220V和380V的区别,用变压器供电不光是产生220V,也同时产生36V等一起使用。

楼主:
图纸上的此部分电源用作控制电源,难道是为了稳定些吗?

网友D:
你好,在数控机床上必需这样做
1:可以减轻市电的干扰
2:数据机床的进线一般为3火1地,没有零线
3:数据机床的220的零线,24V的-都在共地,接地线也有严格要求
我就是设计数控机床的,有需要可给我发邮件yangjingli_sy@126.com

网友D:
必需的,日系的伺服一般是3相220的,欧系的一般是3相380的

网友D:
稳压,隔离

网友E:
是三相220V的吧,你要看仔细了。一般的伺服电机是三相220V供电的,这时就必须这样用。

如果是变成两相220V,是为了隔离防干扰的作用。

网友F:
数据机床的进线一般为3火1地没有零线.380V/220V的变压器有隔离作用,较安全。

网友G:
1.隔离
2.伺服电源要求

尽量用伺服配用的变压器否则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