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kko 软件用法?

楼主(2009-02-06):
我要做表格,表格里是一种颜色,外面有是另外一种颜色,我使用喷涂,它把整个画面喷成一种颜色,另外表格如何做?谢谢!

网友A:
您最好截图说明啦~~Hakko软件的用法可以参照富士的软件用法,是一样的。

Hakko也就是富士的品牌,中国工控网上的自助资料库中找V8的资料,看看就可以了。

你要做的表格是什么?请截图说明。

网友B:
可以看看软件的操作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