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06):
目前,在工业领域对控制柜的冷却通常是通过风扇或空调来实行降温,以下分别就风扇冷却和空调冷却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一个分析:
一、风扇冷却:
风扇冷却是通过加强空气对流来实现降温,这种方法的优点是投入少、运行成本低。但是缺点尤其突出。在空气对流的时候,外界空气中的粉尘、油污、腐蚀性物质也随着空气进入控制柜,在静电的作用下吸附在电子元件上,积少成多。在不同的工作环境下,有时候会腐蚀电路板,有的时候过厚的灰尘在潮湿后可以导电会造成短路、烧毁等事故。而且在工作环境温度很高的情况下,根本无法起到冷却的效果。
二、空调冷却分为两类:外部冷却和内部冷却。
空调外部冷却主要指的是空调机房,把控制柜放置在空调房内,这种冷却的方法有
一定可行性,但是不足也是很多。
    ①外部冷却不能深入冷却机箱内部,重要元件的冷却得不到保证;
    ②投资大,运行成本很高;
    ③机房空调使用的时候,会出现房间中热空气上升冷空气下降的现象,这样控制柜上部的元件冷却效果就不好。
空调内部冷却是通过在控制柜内部安装小型空调来实现冷却。这种冷却的方法效果比较显著,同样也有许多客观存在的问题:
 ①机柜空调的体积相当较大,运行成本高,安装复杂;
 ②机柜空调在使用时会产生冷凝水,排放不当将会对机箱内部电子元件产生不良影响;
 ③机柜空调运行时有震动,而控制柜内的元件一般都比较精密,一旦由于空调的震动使元件出现松动,不光是控制柜内元件受损,甚至会影响到整条生产线的运转。
  ④机柜空调一般安装在控制柜的一侧,这样另外一侧的元件有可能得不到有效冷却。
  ⑤机柜空调受环境影响比较大,过滤网要经常的清洗,需要不定期的检修,增加了维护成本,而且如果现场有防爆要求,那空调的价格就更加昂贵。
   可见,在工业生产中,控制柜的冷却是一个比较难以解决的问题。美国EXAIR机箱冷却器,它能够非常简单有效地解决机箱控制器的冷却问题,现将其工作原理以及应用阐述如下:

 以上就是EXAIR机箱冷却器的工作原理示意图(图1)和现场工作实拍图片(图2)
美国EXAIR(依爱)机箱冷却器是以压缩空气为动力源,当压缩空气流经涡旋管之后变成冷热两股气流,热空气通过涡旋管排气装置以稍高的压力排出,冷气流通过分流器导入机箱内的发热部位,降低并稳定机箱内部温度,而外界空气不会进入机箱。就是简单的一根涡旋管就可以实现机箱的降温功能,在理想的工作条件(压力6.5BAR,环境温度25摄氏度,压缩空气洁净等) 下,最大温降为46度左右。而在通常工作环境中温降为25度左右,使机箱工作环境保持恒温。美国EXAIR产品还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安装非常的简便。可以安装在机箱上的任何位置,而且没有活动件,终身免维护。
EXAIR机箱冷却器的主要特点如下:
1)低噪音,小于75分贝
2)外部工作环境温度可高达93ºC
3)无需使用风扇、过滤器
4)使设备内部机件免受污染
EXAIR系列产品因为其安装简便、免于维护、节约成本的特点在国外早已得到了很大范围的使用。在国内,也开始有许多的企业认识到这种产品的好处,开始配备到生产线上,其中使用寿命最长的已经达到11年。EXAIR机箱冷却器还可以适应很恶劣的工作环境,比如其外部的工作环境温度最高可以达到93度,根据作业环境的不同,涡旋管还配有不同的过滤器件,可以滤去粉尘、水、腐蚀物等等。

网友A:
个人认为还不错,不知有没有防爆型的产品。

楼主:
美国EXAIR公司1983年在美国工业重镇辛辛那提成立,致力于开发和制造与压缩空气相关的高新技术产品,在同类产品中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在欧美国家该产品已广泛应用于造纸、印刷、冶金、包装、化工、食品、医药、电子、纺织、塑胶及汽车等行业,质量上赢得了良好声誉。
该公司的主要产品如下:
超级气刀:能产生均衡、稳定的高速气流,非常适用于喷涂冷却及吹干、电镀与零件清洗烘干前的吹净、饮料瓶(罐)打码或贴标前、蔬果包装前的干燥、线路板的除尘清理及塑胶件出模后快速冷却等。
超级离子气刀式静电消除器:离子发生器产生的正负离子经过超级气刀产生的强力均匀气流的吹送,可全面消除各种静电。与传统的除静电方法(如离子风机等)相比,具有风压强(可调)、噪音小、静电中和速率高、有效作用距离远、作用范围广等特点,能显著提高生产效率、改善产品质量。安装及操作简单,不需改动现有生产设备及工艺。
电气机箱冷却器:利用涡旋管对压缩空气进行冷、热分流的原理,在高温场合对电气机箱、控制柜及服务器等进行降温及恒温处理。
气刀式气力输送系统:利用高速气流产生低压区而吸入物料的原理,广泛应用于纺织、化工、食品、电子、塑胶、医药、包装等行业的轻质物料的气动管道运输。
作业环境整理装置:通过新型真空泵的作用,广泛应用于机械加工和食品、饮料、化工等行业作业环境的碎屑、液体的清理、转移和环境清洁等。
空气增强器:利用附壁效应,只需少量压缩空气就可产生大量高速、高压气流,非常适用于发动机测试、焊接及铸件的排烟、快速冷却等。
气流擦洗器:能产生360度全方位高压、均衡气流,非常适用于各类塑料管材、金属管材制造过程中的干燥、冷却、除尘及消除线纹。

楼主:
感谢二楼朋友对机箱冷却器的关注!
机箱冷却器利用压缩空气涡旋制冷,内部无任何电子部件,可以代替防爆机柜空调。
目前在石化行业气体分析中有大量应用。

网友B:
不错的产品,在有压缩空气的单位可以替代空调和电致冷却。但没有压缩空气的单台设备用这个就要配空压机了。

网友C:
这种方法不错有没有适合水泥厂?

网友D:
在水泥厂用的机箱不仅要密封还要有散热所以一直不太好弄

楼主:
要密封机柜;
然后要求(建议)提供5.5~6.9bar除水除油后的压缩空气;
机箱冷却器有防尘、防水、防腐蚀三种系列;
冷空气进入机柜,机柜内部的热空气会通过机箱冷却器排出
空气导管盘绕固定在机柜顶部,导管开口若干,可以做到机柜整体降温;
另一方面空气导管可以延伸到主要发热部件上做点冷却;
使得机柜微正压,保证外界气体、灰尘等不能进入;
机箱冷却器选型,需要提供机柜长宽高尺寸、内外最高温度、内部一般温度、期望达到温度
...

楼主:
机床上用于冷却刀具
冷却枪原理同上机箱冷却器,采用压缩空气涡旋制冷,将零度以下的冷空气吹向砂轮或刀具,用于切割,雕刻等。

楼主(2009-03-10):
机箱冷却器,美国exair

网友E:
这个好是好,就是有点不方便,如果是干净的环境里还要放上一台空压机,有点麻烦,这个可以用于防爆和密封的场所应该还是可以的

网友D:
在没有风源的地方不太好用

楼主:
不是风源 是需要压缩空气 气源压力也有要求

网友D:
那就需要有油水分离了
不是太好

楼主(2009-04-14):
依爱exair冷却枪:机床干式切削
美国依爱exair产品系列诸多,冷却枪可用于干式切削冷却刀具,敬请关注附件中资料!

深圳联欧 北京分部 010-65272126

网友F:
东西感觉不错,价格贵不贵?

楼主(2009-06-01):
机箱冷却器比较适合用于有腐蚀性气体、防爆场合、高温环境中,来替代防爆机柜空调以及风扇。

网友D:
看来还是没有适合复杂环境的产品

楼主(2009-07-15):
机箱冷却器比较适合用于有腐蚀性气体、大量粉尘、防爆场合、高温环境中,来替代防爆机柜空调以及风扇。

网友G(2010-09-17):
我自己做的电气柜,只要用到气动阀,都会引条气管出来,加上个简易调压阀,就可以冷却机柜了。
但注意流量不宜过大,否则你老板就嫌有噪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