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启动器知识

楼主(2009-02-06):
第一章产品简介
1.1安全注意事项
初始检查 检查启动器标签上的型号是否与订单及发货单上的型号一致。
 ①电机软启动器安装和接线须有专业技术人员负责操作,并遵循相应的安装标准和安全规程。在安装和接线之前请详细阅读本使用手。
 ②电机软启动器通电时,严禁接线,须在确认断开电源后,才能进行,否则有触电危险。
 ③设备在不使用及维修时,必须断开进线空气开关。
 ④软启动回路为可控硅元件,严禁用高压欧姆表测量其绝缘电阻。
 ⑤软启动器正常工作时自动输出旁路。
 ⑥软启动器调试时必须接负载(可以小于实际负载)。
 ⑦远程端子禁止有源输入。
 ⑧主回路必须加快速熔断器。
 ⑨接线时,三相输入电源务必接在R、S、T端子上,连接电机的输出线接在U、V、W端子上,否则会造成电机软启动器严重损坏。
 ⑩电机软启动器维修时,请务必先短开电源,确保安全。本手中所述的产品特性以及服务会由于技术发展等原因随时改变,我们保留以后更改的权利。
注意:必须确保线路连接正常,否则将出现难以预料的故障或后果。
1.2到货检查
本产品在出厂前,均经严格的品质检验,并做防撞、防震等包装处理。但uI能在运输及搬运过程中不慎出现意外,因此,在您收到产品后,请专即进行开箱检查,检查项目如下:
 ①检查电机软启动器在运输过程中是否造成损坏。
 ②检杏电机软启动器的铭牌,以确定您收到的产品是您所订购的产品。
 ③包装箱内含电机软启动器一台,用户使用手册一本,合格证一张。
若发现以上所列的任何一项有短缺或损坏的情况,请及时与经销商或本公司联系。
1.3型号说明

XJSTRB三相交流电机软启动控制器通用技术规格
频率 HZ 50    ±2%
三相电源电压 V 380V  ±10%
标称电源Ie A 30-360
电机功率 KW 15-315
额定绝缘电压Ui V 660
最大启动电源Ih A 2-5倍标称电流
启动方式   电压斜波,标准负载启动时间10S
停止方式   软停车,自由停车
启动停止次数 电压斜波 5-100秒可调
启动时间 电压斜波 5-100秒可调
停止时间
启动和矩   额定电压的34% 42% 50% 58%
冷却方式   自然风冷
防护等级   IP20
工作温度 ℃
存放温度 ℃
相对温度
最大工作高度 M 100m以内不降容,1000m以上每增加100m电流降低0.5%
1.4型号、规格
型号规格一览表
电机
电机功率380VAC 额定电流 启动机型号 适配电机 备注
KW A Ribo K W
15 30 Ribo-15 15
18.5 37 Ribo-18 18.5
22 40 Ribo-22 22
30 60 Ribo-30 30
35 70 Ribo-35 35
45 90 Ribo-45 45
55 110 Ribo-55 55
75 150 Ribo-75 75
90 180 Ribo-90 90
110 200 Ribo-110 110
130 250 Ribo-130 130
160 320 Ribo-160 160
185 370 Ribo-185 185
220 440 Ribo-220 220
250 500 Ribo-250 250
315 630 Ribo-315 315

1.5产品说明
XJSTRB系列软启动控制器是采用微电脑控制技术,专门为各种规格的三相异步电动机设计的软启动和软停止控制设备。该产品具有国际领先水平.
 Ribo系列软启动器的特性
  限制启动时间的压降,并降低电流峰值;
  限制启动转矩以保护传动机械;
  平衡加速启动,平衡减速停止(消除水锤);
  自动旁路输出。

第二章安装与接线
2.1 使用环境
电机软启动器的使用环境应符合下列要求:
①海拔高度:海拔高度不超过1000米,超过高度可降额使用。
②环境温度:环境温度应在-20-50℃内。
③环境温度:相对温度不天有不大于90%,且无水珠凝结现象。
④使用场所:室内无腐蚀性气体、无导电、通风良好。
⑤抗振能力:振动力应在0.5G以下。
⑥起动次数:建议每小时不超过20次。
2.2 安装
①电机软起动器庆垂直安装,请勿倒装、斜装或水平安装,安装的底座应牢固和平整。
②为使电机软起动散热效果良好和维修方便,安装 时周围要留有空间。如右图:
2.3 接线
电机软启动器的接线应由熟悉高低压电气线路的专业人员进行操作,接线前应仔细阅读本手册的有关说明。
2.3.1.标准接线图

2.3.2主电路端子说明
端子标记 端子名称 功能说明
R、S、T 主电路输入端子 连接三相输入电源
U、V、W 主电路输出端子 连接三相电动机
G 接地端 软启动器箱接地端
(一)输入端(R、S、T)
  ①三相输入电源通过断路器后连接到电机软启动器R、S、T输入端子,三相电源无相序分别,可任意连接保用。
  ②接线时,三相输入电源务必接在R、S、T端子上,否则会造成电机软启动器严重损坏。
  ③不能采用断开主电路电源方式停机或输入端子R、S、T与电源之间安装电磁接触器控制电机软启动器的运行来控制电机软启动器的运行和停止。
(二)输出端(U、V、W)
  ①输出端子U、V、W连接至三相电动机,如发现电动机的旋转方向相反时,可在u、V、w三相中调换其中任意两相即可。
   ②输出端子uVw至三相电机之间,不要安装电容器、浪涌吸收器,否则会引起电机软启动器出现故障或损坏器件。
   ③电机软启动器和电动机之间的连线很长时,可能会造成电机软启动器过流跳闸、漏电流增加、电流鼹示精度低等。因此,建议电动机连接线不要超过100米。
(三)接地端
   电机软启动器的接地端必须良好接地,以防止电击或火灾事故,接地线不可和其他大电流负载共同接地,而必须分别接地,接地线越短越好。
(四)电机软启动器务必要连接旁路电磁接触器,否则会烧坏电机软启动器,旁路连接相序要一致,不能接错。

第三章操作面板于显示
3.2操作面板说明

按键说明
运行键 按此键电机软启动器开始工作,电动机启动运行。
停止键 按此键电动机停止运行。
菜单键 在电机软启动器上电状态或准备状态下,按此键确进入编程状态,参数修改好后,按此键保存数据。
增加键 在编程状态下,按此键参数数值增加。
减少键 在编程状态下,按此键使参数数值减少。
3.3输出特性

参数设置:
启动电压:
在启动过程中,电机的输出力矩随软启动的启动器输出电压增加而增大,当软启动器输出电压小时,电机力矩小于负载的静摩擦力矩,不能使负载转动。随着输出电压的不断增大,电机的力矩克服了负载的静摩擦力矩,负载开始转动。
第四章试运行
4.1试运行前检查
电机软启动器试运行前麻对以下各项进行检查并确认:
1.确认使用环境和输入电源符合本手册的要求
2.确认接线正确,特别是电源输入接在RST端子上,输
出端子uVw连接在电动机上,旁路电磁接触器已安装和连接
正确,接地端巳接地良好
3.确认端子问和各带电部位都没有短路或对地短路情况,
各端子,接插件和螺丝均紧蒯没有松动现象。
4.2试运行
在运行了检杏确认后,可进行试运行,试运行时电动机先
空载试运行,如•切正常后。在带负载运行,试运行按以下步骤
运行
序号 操作 说明
1 上电 开机进入准备状态
2 按运行键 电机软启动器开始工作,电动机启动。
3 检查:         1.电机旋转方向  2.电机启动力矩 3.启动是否平稳 如发现异常情况,应立即停止试运行,并切断电源,查找故障原因,在排除故障后,在进行试运行.1.如发现电动机运转方向与你需要反时,改变输出端子UVW上任何两2.如电动机启动力矩不够,应加大其始电压值3.如发现电动机加速不平稳,电流有突变现象,应重新调整电机软启动 器参数,使电动机扁动达到最佳状态
4 按停止键

第五章功能参数说明
功能码 功能名称 设定范围 出厂值 备注
0 启动电压 80~380V     160V
1 起始时间 00~20S 5 S
2 启动上升 时间 00~100S l0S
3 软停车时间 00~60S 2S
4 启动限制电流 50~500%     300%
5 过载电流 50~200% l5O%
6 连锁延时 00~999S 0S
7 启动延时 00~999S     0S
8 控制模式 00:限流启动
01:电压控制启动
02:转矩控制启动
03:转矩+突跳启动 00
9 控制方式 01:操作面板控制
02:外部端子控制
03:操作面板+外部端子控制
04:PC通讯控制
05:PC+操作面板控制
06:PC+外部端子控制           01
A 输出   01
B 显示方式 00:按额定电流百分比
l~500:选实际功率额定值 00
C 瞬停在启动 00:允许在启动                    0l:不允许在启动   00
D 相序保护 00:无相序保护
0l:有相序保护 00
E 本机地址 00~60 00
F 参数保护 00:允许修改
01:不允许修改 00

第六章故障保护
Ribo系列电机软件启动器具有多种保护功能,出现任何故障均会停机,并显示故障代码提示.
故障保护内容及显示见下表:
故障名称 可能的故障原因 采取的对策
启动是过流 启动时间太短 重新设定,延长启动时间
负载电流超出设定值 将功能码限流值重新设定
运行时过流 负载太重
负载突变
电动机堵转 减小负载
减小线路负荷容量
检查电动机
过载 负载太重
电动机功率不匹配 减小负载 更新电机
或提高软启动器的功率
瞬停 端子01和04连线未接好 重新接好外控端子01和04的连接线即可
输入倒相 输入电源相序接错 调换任意二相输入电源或重新检测输入相序
三相进线未接好检查旁路接触器 旁路接触器接触不良,检查三相电源进线,并重新连接好
输入缺相 三相进线未接好
旁线接触器接触不良
软启动器内部有问题 检查连接电机线,并重新连接好,检查披露接触器请与我们联系
启动时间过长 限流值设定太低 将功能码重新设定
数据丢失 软启动器内部问题 恢复出厂值

第七章 结构尺寸
7.1接线方式
  装置型 Ribo-15-50 为下进线出线
7.2结构尺寸

电机额定铭牌功率,单位KW
电机 软启动器
电机功率380VAC 额定电流 启动器型号 适配电机 备注
KW A Ribo KW
15 30 Ribo-15 15
18.5 37 Ribo-18 18.5
22 40 Ribo-22 22
30 60 Ribo-30 30
35 70 Ribo-35 35
45 90 Ribo-45 45
55 110 Ribo-45 55
75 150 Ribo-55 75
90 180 Ribo-75 90
110 200 Ribo-90 110
130 250 Ribo-110 130
160 320 Ribo-160 160
185 370 Ribo-185 185
220 440 Ribo-220 220
250 500 Ribo-250 250
315 630 Ribo-315 315

楼主:
相对来说,软启动器代价高。

网友A:
与变频器相比价格要低多了;

网友B:
是的,比较好用,安全,相对价格还是可以的

网友C(2009-03-25):
价格不是问题的关键,主要是工艺和设备的要求。软启动控制的设备,一般都是大功率,高负荷动力系统,对速度要求不高,公频达速运行即可,利用软启动设备,解决的是设备启动时对电网的冲击问题。

网友D(2012-12-04):
引用 网友A:
与变频器相比价格要低多了;

网友E:
学习一下,接触过几次软启动器,不知道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F:
软启动器的启动其实对电机而言也是问题。如果既调频也调压的软启动,才叫真正地“软启动”仅调压不调频的软启动,对电机还是有冲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