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06):
我是初学者,对这个加红线的不太理解,请前辈帮忙详细解读一下,谢谢!

楼主:
忘了贴图了。图片如下:

网友A:
这个是取反指令;

网友B:
是取反指令,不过不知这是什么PLC和什么软件呵呵

网友A:
图上的应当是三菱Q或A系列PLC;
这个指令就是把之前运算的结果反一下;
如LD X0
INV
OUT Y0
与LDI X0
OUT Y0是相同的;

网友C:
结合他其它的贴在这个是Q的程序

图中的功能可以到软件工具栏中找到,然后用鼠标放上去,就可以看到说明了

网友D:
许多PLC都有取反指令的.这个从继电器字母看是三菱的.

网友E:
取反的指令,就是结果原是1,加上这条后,输出变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