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06):
SVPWM调制的VVVF变频器,用霍尔电流传感器(宇波模块)侧其直流母线电流(直流电容与IGBT之间),带37kw电机时竟然是杂波,换了几个电流传感器都是这样。示波器绝对是好的

能帮我分析一下么?谢谢

网友A:
你直流母线侧没有装直流电抗器吗?如果装了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

网友B:
这里所测结果的真实性是否值得怀疑呢?也有可能呀。不是电流传感器的事,而是测试信号的噪声问题系统采取屏蔽和降噪处理以后,再看示波器波形,是不适合现在的不一样?如果是,说明现在的波形测试有水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