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06):
本厂装有施耐德的变频器五台。其中三台200KW的变频器控制大型鼓风机,两台50KW的控制水泵。
   我的问题:  1. 200KW的控制大型鼓风机的变频器通过电位器调频可以改变鼓风机的
                         转速吗?
                     2.50KW的控制水泵通过电位器能部能控制水泵的转速,如果可以时不是出水量会改变?转速低了,就应该不能形成真空,为什么还能出水?

网友A:
呵呵;只要把变频器设置成频率用模拟电压来控制,都可以用电位器来调节频率;
要看一下你原来变频器的参数;

网友B:
电机频率和转速的关系:n=60f/p,其中n为转速,f为频率,p为极对数。从关系是中可以看出,只要频率改变,不管用什么方式,转速就相应的改变!

网友C:
楼主说的这两个应用都是很成熟的应用,你放心的用吧。没有问题的。

网友D:
变频器就是干这个用的,没问题的
水泵的转速变慢了,出水的压力就变小了

网友E:
都能行,变频调速嘛

网友F:
俩个问题都是可行的。转速慢出水量小,但是也不能将频率调太小,所以要设置一下

网友G:
还可以把控制水泵的变频器做个恒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