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06):
新装好的 GX Deleloper V8.34L
如图在智能模块里不会出现 Start这个项的。
是不是这一项要装知道设备软件才会出现?今天同事装了个GX Configurator-QP V2.RAR后这一项还是没有,不知道什么问题,还请各位指点迷经,谢谢!

网友A:
先把程序保存下,再去找START

楼主:
是打开有START项的电脑上编辑的程序,新电脑上没有START项!

网友A:
只装一个GX Configurator-QP没有
你再装个其它的特殊模块的软件包,就能看到了
要使用你的程序,最好把你程序中用到的功能模块相关的几个软件包都装好

楼主:
噢,我知道了,谢谢!

网友B:
是因为你没有安装相应的特殊功能模块的软件包,装上后,就可以点击了

网友C:
要安装特殊功能模块的软件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