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06):
因控制系统需要,昨天买了一个交流输入控制交流固态继电器,回来后先用测试电路做下试验发现3、4在没有交流输入控制的情况下1、2也会有输出,即指示灯一直是亮着的状态。以为该固态是坏的,拿去退的时候,商家说这情况是电压感应造成的,并现场试了几个同型号的固态,结果均显示3、4在有交流输入的情况下指示灯均比没有输入时要亮。以前用直流输入控制交流输出的固态继电器时都没有出现这种感应,因是第一次使用交流输入控制型的固态,所以请教一下高手,到底是质量问题还是交流输入控制的固态继电器都说这种感应?

网友A:
看你用的是什么指示灯,指示灯一直是亮着的状态是因为指示灯功率太小,固态继电器输出端有阻容吸收回路

网友B:
这个问题没碰到过哦

网友C:
本人认为是质量问题

网友D:
双向可控硅级间的漏电流

网友E:
应该是感应的问题,有时按钮也会出现这种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