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06):
新年快乐!
今天,遇到一个单按钮起停的程序
具体要求如下:
按钮"X0"一个(不带自锁),PLC一个,灯"Y0"一个
程序的最后一步
我不能解释理解Y0闭合的时候,M0常闭点是断开的
这样就不可能形成Y0的自保持
这个程序我在三菱的仿真软件FX-TRN-BEG-C上验证过
现实中还没来得及验证
请各位高手看一下,发表一下意见

图看不清楚,又不知道怎么补发

网友A:
你的图片也太。。。。

楼主:
补发一个
不好意思,没传上来

楼主:
实在不好意思
第一次上传
怎么会这样啊

网友B:
是PLC扫描时序的问题,

网友C:
这个图是资料上面的,想不通再想,想通为止了。
做事情搬别人的东西能用也是高手,不必要一定搞懂这是什么原理。如果你非得要弄懂,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了,想通后可以搞开发了。

网友D:
程序是可以用的,你要用"瞬间"来考虑,不能看了M0再看M1(瞬间状态已经改变了).PLC有"乒乓键"指令,一条指令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E:
这个程序是对的,就是第一个扫描周期,第二个扫描周期之后,就产生了启动和保持。
不过这种方法实现的话不是很理想。呵呵

网友F:
我的分析请参考。
此图共三个网络。可分别叫网络1、网络2、网络3。
当PLC上电时,由于X1没有按下,则M0、M1及Y0均没有输出。
当按下X1时,网络1M0为ON;网络2的M1也为ON;网络3中第一行由于MO为ON,Y0非为ON,则Y0有输出,灯亮。第二行由于M0非为OFF,则该支路是断开的。
在X1仍然按下中第二次扫描时,网络1由于M1已为ON,M1非为OFF,则MO无输出。网络3中第一行M0为OFF,由于第一次扫描后Y0为ON,则Y0非为OFF,则第一行支路是断开的。第二行中M0非为ON,节点Y0为ON,OUT Y0仍保持输出。
同理分析,当X1断开时,Y0仍保持输出。
当X1再次按下时,第一次扫描时,M0、M1均为ON,网络3中第一行,由于Y0非为OFF,M0为ON,对OUT Y0无影响;第二行节点Y0虽为ON,但MO非变为OFF,两行均为断开状态,此时OUT Y0断开。灯灭。
同理,X1保持按下或抬起,灯仍然是灭的。恕不在此哆嗦了。

网友G:
前两句实际上就是取X1的上升沿(M0是X1的上升沿)。以前西门子S5 PLC编程软件STEP5中没有上升沿指令,都用这种方法来实现取上升沿。对于其它的PLC,可以直接取X1的上升沿,没必要用这两句。最后一句是标准的交替功能指令,其原理与PLC的顺序扫描有关。

网友G:
“我不能解释理解Y0闭合的时候,M0常闭点是断开的
这样就不可能形成Y0的自保持”
Y0闭合的时候,在本扫描周期已经可以不管Y0和M0的状态了,因为它们在Y0输出的前面,已经执行过了。要等下一个扫描周期,这时Y0=1,M0=0,从而实现了自锁。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不能解释理解Y0闭合的时候,M0常闭点是断开的
这样就不可能形成Y0的自保持”
Y0闭合的时候,在本扫描周期已经可以不管Y0和M0的状态了,因为它们在Y0输出的前面,已经执行过了。要等下一个扫描周期,这时Y0=1,M0=0,从而实现了自锁。
Y0闭合时,M0常闭点是断开的是在第二次扫描时完成的。                    这样的帖子太好了,对学习大有帮助,希望多发这样的帖子。

网友E:
单按钮启停还是用计数器更让人好理解呵呵

楼主:
我补充说明一下
我去掉了网络2,同时把网络1中的M1去掉
在第一次按按钮的时候,仍能自保持
我是这样想的
网络2是为了防止按键的时候产生抖动
达到防干扰的目的
谢谢各位高手的指点,8楼的点出来了,9楼和11楼的指点最详细了,嘿嘿,谢谢!
听君一席话,胜思一天书啊^-^

网友I:
这是三菱资料上的吧;
用ALT一条指令就行了;

楼主:
呵呵,可以,
之前我也在论坛看过一个讨论单按钮起停的帖子
里面有很多方法
这个我看不懂,
但看懂了后会觉得多了一个思维方法

网友J:
LD X0
ALTP Y0

网友K:
这是深入理解PLC扫描运行的例子了
主要是内部继电器与输出、输入的方式不同
内部继电器可以马上变化,而输入、输出,只有在一个扫描周期以上才会变化的

网友L:
11楼 命中要害

网友M:
M0和M1组成了脉冲指令功能,也就是M0第一周期内有效!

网友N:
考虑PLC的工作原理的输出映象就可以了,其实用ALT指令更简单.

网友O:
分析的很好

网友P:
是PLC内部扫描时序的问题。PLC从上往下按顺序不断重复的扫描程序,以便把最新的输入状态读进去并做出相应的动作!

网友I:
这个图上对原理说的十分清楚了;

楼主(2009-03-26):
停止按钮I0.0
启动按钮I0.1
点动按钮I0.2
此程序也是利用了PLC的周期循环扫造成的延迟响应

网友Q:
这个也是单按钮起停电路,边沿触发

网友R:
ALT指令 好

楼主:
个人认为
最考验基础的是基本的继电器指令
在此只是作为一种学习讨论
所有的PLC都是相通的
除了特殊指令
只要我们会了基本的继电器指令
基本上所有的PLC类型都可以使用

网友P:
你了解PLC工作原理的话,你就会很容易明白了!pLC是从上而下不断重复地进行顺序扫描而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