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06):
固态继电器为电阻调压 , 硅碳棒采用星接不接零时, 一相无电流。 当负载为星接接零时, 经调节 电流基本平衡, 但原无电流一相电流波动。 望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A:
是那种用直流3V-----32V 驱动的可控硅吗?

把三个驱动电路改成一个,并联驱动即可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 ,我说的可能不太清楚。因为功率为50KW ,为避免偏相。负载必须为三相。而采用三个电阻调压型固态继电器,一为调节功率 ,二为避免电流不平衡。而我觉得各种可控硅模块及固态继电器的定义有些混乱,也许是我没整明白。我用的固态继电器采用的是控制端只用470千瓯可调电阻控制 ,无其他电源。
 此问题已发多个论坛,还有多个同行请教,至今不得结果,无奈大多数人只对各种资料感兴趣,而对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不太感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