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06):
如何开始用S7开始做一个小的控制程序,主要是S7的全局调配?

是学自动化的,有些理论基础,对S7只有很很很很初步的了解,刚开始上班,第一天头就给了我一个个任务,过了两天了,硬件已经就绪,下个星期一就要用我的程序的去调试,
用二种蓄水方式,但不同时使用
1,通过水源直接通过V6,V5蓄水,再同时通过V1,和V2,到最后也就是最终蓄水池快满的时候只用V1,可以蓄的比较准,最终蓄水池10升,蓄到9升的时候改用V1

2,先通过水源经V6和V4蓄满容器,不过要是空的时候才能蓄水,蓄满为止,V7一直是开的,防止溢出。 蓄满之后关掉所有容器的所有进水通道,开始同时通过V1,和V2往最终蓄水池蓄水,到最后也就是最终蓄水池快满的时候只用V1,可以蓄的比较准,最终蓄水池10升,蓄到9升的时候改用V1

只用写第二种蓄水方式的程序

网友A:
具体实现什么功能?

楼主:
功能主要是讲的是从一个蓄水槽向另外一个槽中充水,等等,我把图争取挂上来,谢谢楼上的回复

网友A:
图片打不开。

网友B:
这应该简单的啊?
就是控制几个开关
然后根据不同的条件进行不同的操作

网友C:
什么叫s7的全局调配?

楼主既然有用到Step7,那么应该去看看step7编程手册上那个搅拌站的实例,一个教会用户使用西门子的思路去思考实际问题的例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什么叫s7的全局调配?

楼主既然有用到Step7,那么应该去看看step7编程手册上那个搅拌站的实例,一个教会用户使用西门子的思路去思考实际问题的例子。

Regards
step7有专门的编程手册啊,我一直看的都是深入浅出那本书
200的好像没有编程手册啊

楼主:
图片在这里

楼主:
一定要用STL....

网友E:
你的图 蓄水池没有测量怎么知道几升了?第二种蓄水方式没有说V3,V3是手动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