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 编程电缆

楼主(2009-02-06):
本人有一条西门子编程电缆,型号为:USB/PPI multi-master cable
6ES7 901-3DB30-0XA0
连接的是s7-313c plc 但plc 的通讯口已作为profibus 通讯
profibus 总线上连接有变频器和op270西门子触摸屏。用此电缆能进行编程吗? 接口怎么设置? 我试了很多次都没成功,有没有知道的帮我一下,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A:
个人认为能够实现编程,主要是你的DP头是否支持编程,按楼主的意思你的CPU只有一个编程接口的话,建议你加 个加个带编程口的DP头试试

网友B:
USB/PPI 是S7-200的电缆;
如何能用在S7-300上?

网友B:
S7-300需要用PC-MPI或USB-MPI的电缆;

网友C:
ppi的电缆是用在200系列的,买mpi的吧,不过可是不便宜。

网友D:
是呀,PPI是200用的啊,用不上300的

网友E:
同意 可能型号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