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视机验收

楼主(2009-02-06):
各位同仁,请问
    家里买了一台新的夏普32A33的液晶电视机,明天就送货上门了,请问液晶电视机验收要注意哪些情况,国家规定产生几个坏点可以退或更换。

网友A:
现在的液晶电视没有坏点

但是宽屏的无形中面积减小了,22寸的当19寸的看吧,而且人体会变矮变粗

网友B:
夏普的还行,可能转台的时候慢点.别的都还可以

网友C:
先看型号是否跟所购买的相同,是否全新包装;
再看外观是否有碰损;
再看是否有光斑?是否有坏点、亮点。

网友D:
买个就行了,一般坏点和亮点好像没人检测。呵呵,又不像电脑有软件可能帮忙。

网友E:
SHARP的还不错;
最好在店里连上有线信号,与同型号的对比一下画面质量、亮度等,没有问题再带回去安装;

网友F:
主要是看坏点,好像少于5个就合格样,不过只要有一个看起来就不舒服,我家的液晶显示器就有一个坏点,看着总感觉不舒服。

网友G:
还有这么多勾当啊?还真没注意
以为只要出人出音就行了呢!

网友C:
反正在家里放出来的画面不要期望象在卖场里看到的一样,那里的样片都是高清特制的,色彩各方面都棒。

如果真要象本本测试显示屏一样检测液晶也可以,电脑连上液晶用测试软件就可以了。

网友E:
用DVD测试当然不行,可以把普通的有线电视信号接上试一下;
SHARP的画面质理还是不错的,过年时与国产的对比过,的确要好很多;

网友C:
SHARP应该在液晶电视中排老大吧,液晶的老牌子了。

网友H:
应该是看看有没有坏点

网友I:
这个我还没有什么经验,也来取取经。哈哈。

楼主:
谢谢大家,现在用了几天感觉是不错。

网友J:
看外观看图像听声音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