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机冒烟

楼主(2009-02-06):
高路华的显像管29寸电视机,用了快10年了,在家里正常看电视,突然屏幕整体向左偏移41左右,而且发生吱吱的声音,一会儿就没图像了,我马上按了遥控器的关闭按钮,再等一会儿电视机冒烟了,我立刻把了插头,请问这大概是什么问题。

网友A:
行偏转电路出了问题啦

网友B:
该换了,要不用也对身体不好。

网友C:
不懂不说

网友D:
不行就换一台吧

网友E:
都10年了,该换了,现在要买个液晶的了.

网友F:
行偏转电路出了问题啦可能是短路,连带电源坏了。表情该换了。我国的是使用8年,该下岗了。

网友G:
冒烟的元件可能是电容、二极管、三极管等这些电子元器件被击穿,或者是电源烧毁,10年该下岗了!

网友H:
應該是行輸出電路故障導致電源電路損壞了,要是那樣的話就沒必要再修了,該換新的了。舊的不去,新的不來!

网友A:
电源电路是不会坏的

保护电路很好的,自动保护

一般是行输出变压器烧啦

网友I:
啥也不说了!换一台吧!

网友J:
这多半是行电路故障(行频偏移)

网友K:
10年时间也不是很长,如果是行输出变压器烧了,换一个就行了

网友L:
吱吱叫声是行叫,查行偏转线圈、行管、行输出及滤波电容。开机前要确认开关电源正常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又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