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06):
在S7里面,是如何调用住程序的? 组织结构是什么?、
先是编写了几个FB,都要在OB1中调用吗??可是还有其他的OB2,OB3..都有些什么作用呢??很胡!!!

在别人的程序里怎么看哪个DB是对应哪个FB的,就是在自己新建立的时候可以选择是哪个功能块的背景数据库,之后怎么看到到这个信息呢???

网友A:
主程序就写在OB1里。其它问题还是先看看手册吧,一两句说不清楚。S7确实很复杂,要静下心来,仔细研读手册,还要结合实际编程来不断验证、理解。

网友B:
个为认为OB1,OB2。。。。都是主程序,都可能调用FB等,只不过是大家一般只用OB1一个主程序。至于数据块是哪个块的,你看一下相关的信息吧

网友C:
OB1只是循环组织块而已了。

西门子称作为OB(组织块),如果您有用过其他基于IEC61131-3标准的PLC,那么其他PLC中称作为POU(程序组织单元),西门子总是喜欢建立自己的文字体系来混淆用户的逻辑思维,呵呵。

OB的调用由PLC的操作系统完成,而非由用户来进行调用,用户仅仅可以调用的为FB,FC,即功能或者功能块,或者SFC,SFB(系统功能,系统功能块),无论是System Function(SFC),或者System Function Block(SFB),或者Function(FC),还是Function Block,对于PLC来说,它们是由用户来完成调用,而非系统。有些厂家把Function Block称作为UFB(User Function Block) 用户功能块,实际也是一个意思。

而对于背景数据块来说,用户也无需觉得它非常的高深,它实际上就是供FB使用的一个系统存储空间而已,先前已经说过,西门子S7系列也是基于IEC61131标准,因此一些日系,如富士的SPH系列,只不过这些厂家的FB的存储空间是由操作系统分配,而西门子放开背景DB的灵活性,由用户分配而已了。

要知道哪个FB对应的DB,非常简单,使用step7软件功能的交叉索引、系统的符号表以及直接从梯形图或者STL中就可以直接看出来了。

另外,在西门子编程体系中,在OB的使用上并不如其他品牌的PLC来的灵活,用户必须在特定的OB中书写不同的功能,如果用户需要在多个PLC项目中使用同一代码,那么只能通过复制或者写库FB,库FC来使用,不像其他PLC可以通过建立不同的POU,来进行调用。

所以,好好看看iec61131-3标准,在OpenPLC组织的官方网站有下载,然后对比着西门子的相关手册来看,这样会觉得西门子入门并不比其他PLC厂家复杂,也不会觉得西门子比其他厂家更灵活,一通百通,所有的厂家的产品都类似的。

网友D:
说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