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使用经验

楼主(2009-02-06):
用变频器有10年了,总结点小经验如下:

一、变频器的接线
变频器固定好后,按说明书中的说明接线,需注意以下几点
1、接地线必须接地良好,否则运行中可能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
2,频率设定信号输入、频率、电流信号输出等信号线要用屏蔽线,屏蔽层单端接地;
3、变频器工作原理是将输入的交流电整流、滤波变为直流电,再变成所需频率的交流电,
因此要改变电机转向,需要调换输出端(或电机接线端)3条线中的任意2条线,调换电源侧变频器输入端的接线是无效的。不调换一次接线也可以,把变频器上控制正反转的端子调换一下就行,更简单。
二、变频器的参数设定
   变频器的参数很多,如果没有特殊要求,多数参数可以不进行设定,使用出厂设置值。
需要设定的主要参数有控制方式的设定,电动机参数的输入等。
   变频器的控制方式主要有操作面板控制和外部信号控制两种方式。操作面板控制就是用变频器本身的操作面板进行启、停、正反转,改变转速等操作;外部信号控制指变频器按输入信号来改变电动机转速,外部信号主要有4---20ma~仪表信号,这种方式多用于微机自动控制,还有0---10v信号,这种方式是用变频器输出的10v电压经过旋转电位器采产生,也
就是用电位器来控制电动机转速。具体采用那种控制方式要根据实际需要确定,然后按照
说明书设定参数,同时要按照说明书设定dip开关位置。

网友A:
接线很重要,特别是地线,如果没有接好,可能会导致整个系统没法使用!

网友B:
我的意见是如果接地质量不好的话就不如不接地

网友C:
现在的变频器多数有USB设定口,直接笔记本下去

网友D:
变频器就设个参数,一般没有必要用电脑输入;
多台的话可以用面板COPY参数到每一台;

网友E:
同意,接地很重要

网友F:
多台COPY的时候要注意,相同的参数才能COPY。

网友G:
U、V、W和A、B、C不能接错
基本的参数设定就可以了,别的可以先不用设定

网友H:
学习啦,请问楼上有没有故障处理经验介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