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07):
以omron为例讲解plc各种通信方式的特点与选择

网友A:
现在用的最多的还是PROFIBUS-DP通讯方式吧,技术成熟,大多数主流PLC厂家都是用的这种方式!

网友B:
呵呵;这与厂商有关;
PROFIBUS-DP通讯方式用的比较多;
但三菱用的是CC-LINK;

网友C:
PROFIBU是西门子的为主
三菱的是CC-LINK,这都属于现场总线的了

如果只是简单的连接、通讯,比如2台小型的简单通讯的用485的就可以了,成本也低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现在用的最多的还是PROFIBUS-DP通讯方式吧,技术成熟,大多数主流PLC厂家都是用的这种方式!
DP通讯现在用的最多,也最好用。

网友E:
目前DP是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