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485口

楼主(2009-02-07):
大家早,请教个问题。用cpu224只有一个485通讯口并且其口上用了modbus协议。我现在想先用文本显示器调试好,在将其连到dcs上,可以吗?可以的话,用什么显示器。用td200,但其和plc通讯的协议和modbus不兼容。

网友A:
SIEMENS文本可以用TD200或TD400;

网友B:
订货时说明与西门子PLC连接,否则你会很麻烦

网友C:
直接联PC好

网友D:
S7-200的MODBUS从站实际上是调用的MODBUS库,本质上还是利用自由口通讯。而TD200或者TD400是用的PPI协议。所以,要用TD200调试,可以在程序里加一句LD SM0.7  =SM30.0
CALL MBUS_SLAVE  这样,当TERM开关拨到中位时就可以用TD200调试,拨到RUN位置时就执行MODBUS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