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07):
在485总线的现场施工当中,当485总线的传输距离超过一定的长度时,485总线的抗干扰能力就会出现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在485总线的首尾两端接120欧姆的终端匹配电阻,以保证485总线的稳定性.
终端匹配电阻的正确接法是在每个485总线的首尾两端上各接一个120欧姆的终端电阻,电阻接在485总线的正负之间.如图示:
上图为使用485转232转换器时的终端匹配电阻的接法.
上图为有加485中继器时终端匹配电阻的接法.
上图为使用485集线器时终端匹配电阻的接法.

网友A:
有道理,不过实际接的情况不多。也许现在的485接口内部已经有抗干扰零件了?

网友B:
PLC上需要接终端电阻的模块都标准配置有现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