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07):
一台旧设备,C500的plc,查到可以用欧版软体syswin读出程序,现在软件已找到,就是用什么通讯电缆连接,c500的通讯口是48孔的,请问高手,自己能做吗?或者是跟sss软件一样要,C500-LK201-V1模块和XW2Z-200P-V这根电缆?

网友A:
呵呵;用电缆直接通讯当然是不行的;
用C500-LK201-V1是可以的;
另外用C500-PRO13的手编器也可以;

网友B:
syswin  我以前也用过,PLC是C200的 用的是9针的串口,后来换成CXP也能读syswin的程序了。

网友A:
C200H的话也必须用LK201才能连机;
C200HS/C200Ha系列可以直接与电脑通讯;
这个用软件CX-P 就可以了;

网友C:
用LK201 或者IP007 模块
可以交流
-------------------------------------------

论坛里不要留下联系方式等,下次以广告论;  ZCM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