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07):
本人刚接触PLC,请教各位大师:我想同时启动8路输出,每一路启动后单独定时,定时结束后关闭输出,待8路定时都结束后再执行其它任务。请问这段程序怎么写,主要是每路定时结束后怎么处理,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呵呵;PLC内定时器到达后就会输出;
比如LD X0   OUT T0 K100    当T0开始计时10秒后T0就输出;
可以用T0接通来判断定时是否到达;

网友B:
主要是每路定时结束后怎么处理?
就看你的要求了,你可选择第一个扫描周期订时也可复位。主要看你的工艺要求。

楼主:
set y 004
out t 10
    k  20
set y 005
out t 11
   k25
set  y 006
out  t12
   k  15
ld t10
rst  y  004
ld t11
rst  y005
ld t12
rst  y 006
请问这样写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
每路定时结束后关闭相应的输出,待各路输出都关闭后再去执行其它事情

网友C:
SET  RSET做也可以,你的SET前面应该还有条件的
也可以不用这两个,就用普通的条件输出,串上定时器的常闭点进去,这样到时也可以断开输出
全部定时到也有多种方式判断,比如一个定时器到就触发一个标志,最后同时判断这几个标志,成立就进行其它动作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我的问题解决了!

网友D:
计时到后,可以用这个信号给自己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