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流量控制

楼主(2009-02-07):
请各位帮忙:
有个柱塞泵通过变频来控制,分成三路,每路上都有一个设节阀和一个流量计。三路上的水量是要求不一样的,并能分别通过调节阀的开度来设节每路水的流量大小,流量的由流量计计量,由于系统的工作压力较高,如在一路水流量稳定的情况下,其他两路调节阀关闭时,又增加一路按不同的流量工作并时时可调,会不会影响第一路?同理第三路投入时呢?如果水量不够大,还要设节变频的转速,但多余的水量不能从第四条路排出。也不能从工作的或未工作其他管路排出。这种形式的话不知如何控制效果比较好?或提出一些其他的方案,谢谢

网友A:
如果进水能满足要求的话应该是不会影响的!

网友B:
对于泵类分流,最大的要求就是泵要有足够的流量,足够的压力。
但三路分流,用变频调整,这只能满足其中的一路了。

网友C:
有流量计、有变频器,应该很好做的。能够做到比较高的精度。控制上可用PID调节(如果流量计信号直接控制变频器虽然可省掉PLC。但参数的设置比较麻烦,可能影响精度)。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对于泵类分流,最大的要求就是泵要有足够的流量,足够的压力。
但三路分流,用变频调整,这只能满足其中的一路了。
说有道理。
根据三条支流管径计算出流量,再配泵3*Q有余流量和扬程,是足够能满足你的要求的。
我单位纯化水系统就是一泵供两条分支路分配,压力和流量均可在上限调节有余。不过没用变频控制泵。变频器会影响压力,前提进水管要足够后续分流,流量与变频调节不是很大关系,跟进水管径有关。

楼主:
不光是变频还有调节阀呢,不过就是当一路流量已经稳定时,另一路调节阀也打开时,对前一路流量有多大的影响,第三路打开时对前两路的影响。

网友E:
突然打开另一个时,会对已开的有影响的,所以要在每一路都加上单向阀

楼主:
总路的水流量也是根据工况不同也要变化的,分成三路也不是每路都相等的。
而且已稳定的支路不能有较大的波动。

网友F:
那要看工艺的要求怎么样

楼主:
简单的说就是每一路的水量跟变频器频率和调节阀的开度都有关,还要受到第二个调节阀的打开时的影响。请有经验的说说控制的思路。

网友G:
由柱塞泵原理得转速在一定范围内 流量/转速≈常数。 转速高到一定值后流量下降。所以注意最大转速。柱塞是流量泵,出口压力变化大。按上图,如:一路阀打开50%流量已稳定(2、3阀关),这时打开2路阀柱塞泵频率上升。如果柱塞泵自身转速反应慢就回影响一路流量的稳定。
建议在柱塞泵出口增加密封式弹性隔膜气压水箱。

楼主:
谢谢楼上,我正在做一些现场的试验。看看控制的效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