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XRC UP20

楼主(2009-02-07):
我的机子是YASKWA YASNAC XRC UP20M 的机器有时会出现死机现像,在工作过程中突然出现停机,不能操作,需要重起后才能运做,有时出现CONTACTOR ERROR,停下后,键盘不能操作,EMAIL:wenchen_32@163.com
知识的积累是大脑成长的标准!!!!!!!!

网友A:
这个可能是接触器故障,你好好检查下接触器是不是有接触不良的地方。

楼主:
首先非常感谢这位仁兄回复,我的接触器检查过了没有事,而且出现CONTACTOR ERROR时就检查过好几次了,它没事啊,在这个错误出现之前就出现死机现像了,死机后键盘不能操作,控制柜上的SERVO TEACH PLAY按钮都没有电,键盘上有电,主板上都有电,是不是软件系统有问题,
知识的积累是大脑成长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