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07):
1。Pro-face普洛菲斯触摸屏无法更改参数(屏上显示的数字键盘无法输入2、5、8,另一画面上的数字键盘无法输入2、5、8、3、6、9,手按上述数字时无反应),我该怎么办?
    2。若用其它品牌的触摸屏又该怎么处理,(PLC是西门子的)?

网友A:
查看一下触摸屏程序,看一下 ,你是使用的系统自带的键盘,还是自己做的键盘;
如果是 自己做的键盘,检查一下,对应的按键做得对不对。

屏的品质一般是不会又问题。

楼主:
怎么查啊

网友B:
呵呵;用了很多年的话也有可能是对应的触摸区域失效了;
新的屏一般不会出现局部触摸板失效的情况;

楼主:
我现已解决此问题,正如3楼所说的那样,谢谢了。

网友C:
我已经换过了二个GP570的触摸屏板了,和你说的一样,触摸屏板换了就好!

网友B:
呵呵;
GP570我们维修也多是这个问题;
用了近10年了,触摸板会失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