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07):
总开关是带漏电保护,下级有断路器。拆一台机器的时候把哪一路的断路器关了,但是在线拆完后零线碰到了供气的铁管,这时候漏电保护器跳了。。。。零线过漏电保护,没有过断路器。

网友A:
零线过漏电保护,没有过断路器,这样的情况下漏电断路器肯定要跳,我们就经常遇到这种情况!零线和大地之间的电压差一般不为0,这样零线碰到供气的铁管时就有电流流过,只要电流值超过设定值(一般为30mA)时漏电断路器就会跳闸。不知我这样解释得对不对,楼下的说说!

网友B:
没看明白你说什么,零线踫到地上,当然会跳漏保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零线过漏电保护,没有过断路器,这样的情况下漏电断路器肯定要跳,我们就经常遇到这种情况!零线和大地之间的电压差一般不为0,这样零线碰到供气的铁管时就有电流流过,只要电流值超过设定值(一般为30mA)时漏电断路器就会跳闸。不知我这样解释得对不对,楼下的说说!

非常正确!

网友D:
零线对地有电位差

网友E:
肯定跳!如果有箱子的话会有指示灯!漏保带的指示灯!形成回路那你说零线对地还跳不

网友F:
是这样的,我们一般在施工现场,用电都比较乱,干脆不接漏电,免得麻麻。

楼主:
漏保不接不行啊,上次安全办的过来检查有几个地方没有漏给罚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线过漏电保护,没有过断路器,这样的情况下漏电断路器肯定要跳,我们就经常遇到这种情况!零线和大地之间的电压差一般不为0,这样零线碰到供气的铁管时就有电流流过,只要电流值超过设定值(一般为30mA)时漏电断路器就会跳闸。不知我这样解释得对不对,楼下的说说!
我也觉的这位师傅说的有道理,电位不同就有电压,有电压就有电流流过,漏保里的电流互感器促使漏保动作

网友G:
正常情况下零线是没有电流的 同志们 那怎么能有电流通过呢

网友H:
零线与大地之间有一定的电位差。

网友I:
供气的铁管是不是接地了,两者之间是有电压差的,所以要跳得

网友J:
相当于零线接地啊!
漏电一定会动作的,否则就出危险了

网友K:
你用的应该是四极漏电断路器吧,而且所说的零线应该是接在漏保以后的.铁管与零线之间存在电位差,接触后产生电流,只要产生的电流大于漏保的设定(毫安级),漏保肯定应该跳.

楼主:
引用 网友I:
供气的铁管是不是接地了,两者之间是有电压差的,所以要跳得
铁管是固定在墙上的,没有专门的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用的应该是四极漏电断路器吧,而且所说的零线应该是接在漏保以后的.铁管与零线之间存在电位差,接触后产生电流,只要产生的电流大于漏保的设定(毫安级),漏保肯定应该跳.
用的是四极的,是在漏保之后的零线碰到铁管

网友L:
不是零线对地有电流,是相线通过负载,经零线对地。听过并连分流吗?

网友M:
大家想一下如果另外一组电流从它的零线流回去,该开关会不会跳哦?

网友N:
应该会.这时零序电流检测不到漏电电流.打个比方我们挑担时两头平衡就不会翻.

网友O:
零线碰到铁管跳保护是不是有电位差断路器肯定是不会跳,只有在超负荷时才能跳

网友P:
电位不同就有电压 你笨啊 肯定跳啊

网友Q:
你用的可能是变压器中性点不接地,由于三相负载不平衡造成中性点偏移,中性点对地有一定的压差。如果变压器中性点接地就应该不会出现这种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P:
电位不同就有电压 你笨啊 肯定跳啊
这位朋友问题是拿讨论地,不是用来攻击别人的。我承认我笨,但俺会用时间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Q:
你用的可能是变压器中性点不接地,由于三相负载不平衡造成中性点偏移,中性点对地有一定的压差。如果变压器中性点接地就应该不会出现这种现象
变压器的中性点是接地,这点可以肯定

网友R:
严重同样顶楼看法

网友S:
二楼的楼主说的非常正确,支持个,

网友T:
九楼的错了,在单相负荷中,零线和火线中跑的电流同样多。楼主说的是会跳闸的,漏电开关所带的其他单相负荷,它的极少一部分电流没有经过零线回到漏电开关,而经过你搭地的零线入了大地。这时经过漏电开关的火线、零线中的电流就不一样了,或者说经过漏电开关的三相火线和零线的电流矢量和不是零了。所以漏电开关就会动作。

网友U:
我们厂的零线和地线都是接在一起的,补知道这样会有什么后果

网友V:
其原因是:当零线碰到铁管后,有一部分中线电流通过铁管---大地回到变压器.因此,漏电开关的三相四线电流就不平衡,零序电流不是零,所以跳闸

网友W:
O线对地有电位差,此时流过总开关(漏保)的电流不平衡,而漏保是很灵敏的(I〈30MA),所以会跳。

网友X:
一点认识
漏电断路器中应用了,基尔堆夫电流定律

网友Y:
相当于漏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