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07):
变频器增氧控制吊车?
 如果钢丝绳细的情况下没问题,但是钢丝绳粗了就会出现缠钢丝绳的轴越来越粗,从而提升速度越来越快的现象。怎样克服这种现象?

网友A:
可以设置多个档位来调节速度

网友B:
时间很长吗?如果是,可以间歇给定吗?或者随时间给定线性减小。

网友C:
可以设置多个档位,一般是一层一个档位,用光电编码器来检测这个信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以设置多个档位,一般是一层一个档位,用光电编码器来检测这个信号!
这样做可以,我以前做的公司是这样做的。

网友E:
呵呵;可以每隔一段时间改变一下速度;
这个不需要恒速,只要速度变化不大就行了;

网友F:
多段速控制,检测卷的粗细就可以了

网友G:
没有这方面的使用经验,正好在这里向大家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