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伺服问题

楼主(2009-02-07):
我现在使用的伺服电机额定转速是3000转,伺服参数中的最大转速能为5000转,但是如果我的伺服到达4900以上时候,伺服就会报磁场异常,请问是什么情况?谢谢!一般的低惯量的伺服电机,额定转速3000的能转到5000转吗(在参数都设定准确的话)?

网友A:
一般来说额定转速就是最高转速,你说的5000转是指驱动器可以调到5000转,并不是现有的电机能运行这种速度。电机额定3000转就是最高3000转了。

网友B:
正常运行是不要超过额定转速,超过额定转速只能短时间运行

网友C:
3000转是可以连续运行的转速;
5000转只能偶尔运行一下,时间长点的话就不行了;

网友D:
也没有别的好办法,只能换更大的额定转速的伺服了。

网友E:
这是正常的,一般都要在额定转速下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