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07):
请教各位师傅:
使用蜂鸣档量通断时是否能带电操作?

网友A:
蜂鸣档应该就是二极管档,这要看二极管的耐压能力了,最好不要带电操作,这要很容易损坏万用表,且非常危险!

网友B:
不能!!!!!!!

凡是与电阻挡有关的测量都不能带电测量。

楼主:
谢谢2楼,我以后会注意的

网友C:
测高压会烧表

侧低压会蜂鸣

网友D:
绝对不行!一个结果烧坏就不叫了

网友E:
支持2楼的说法

网友F:
用表电阻或是通断时,一定不能带电

网友G:
为了安全,不要带电测量。

网友H:
要是带电测量一处点的通断,可用表的电压档来测量,确定没电的情况下,才可用电阻档测通断!

网友I:
一定注意安全,表烧坏可以再买,你烧坏就麻烦了,安全第一

楼主:
谢谢各位,大家都说电老虎,希望各位常与电打交道的同仁们工作顺利,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