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07):
各位大师,我想请问下LG牌子的微型断路器型号BKN3-C65跟BKN3-D65有什么区别,谢谢!!

网友A:
D65用于电动机,C65用于照明等电路。

网友B:
D65用于电动机保护,C65用于配电,其他的品牌也是这么分的。

楼主:
有些加热器也用C65的,为什么??还有配电仅仅是指照明用的电路吗?好像没有什么严格的区分吧?谢谢!

网友C:
电动机由于起动时对应的电流比较大,必须用D65的;
加热等负载可以用C65的;

网友A:
照明等电路并不是就是照明电路,电动机起动电流可达额定电流的5-7倍,D65具有躲过启动电流的功能;而C65不具备,也就是说起动电流不大比较平稳的设备,如照明、电热等等就用C65.而且该用C65的也不能用D65替代,否则,起不到快速切断故障线路的作用。

网友D:
所有牌子的断路器都有C、D型号的,D型用于动力电,C型用于照明用电

网友E:
楼上说的对啊
在用施耐德的时候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