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08):
首先希望大家能给我帮个忙,谢谢了,我现在有两个问题同时存在:
1、时间继电器线包是如何接线的?是在时继上还是必须在空气延时头上?
2、我现在没有空气延时头,如何接线?
恳请高手指教!

网友A:
星角就是两个时间继电器,三个接触器按原理图接一下就行了。

楼主:
可是二次接线图上有KT线包啊,我现在就是疑问这个,还有就是没有空气延时头的时候如何接?兀?signflag=yes

网友B:
kt 好象就是时间代码。。。

楼主:
原理图如下:疑问点就在KT上,
在KT的线包那里是怎么接线的啊?还有就是如果没有空气延时头那该如何接线?
恳请详解

网友C:
图怎么没有啊?你说的线包是线圈吗?这样他的接法和一般接触器的接法一样的啊!

网友D:
空气延时与时间继电器是一个功能,有一样就可以了吧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了,我时间继电器是接好了!
现在又有个新问题,接完之后星形点从一开始就不闭合,郁闷的,不知道有什么可能性,我检查线路了,线路接的没错,郁闷的,请求达人给个这种现象的可能性!

楼主:
时间继电器上的电源就是线包,钻牛角尖了,呵呵

网友C:
星形接触器不闭合吗?原因多半是它的线圈没有得电,你好好的再仔细检查一下!

楼主:
其他一切都正常,就是三角形接触器不闭合,郁闷的我
不知道通常情况下有什么可能发生这种情况呢?我等会再查下线路,哎,一下午了。这第一次上手真难了!

网友E:
我晕。。。照着图接呀///

网友F:
星形不得电也肯定是线路有问题啊

网友C:
另外,你再看看接触器线圈的额定电压是多少,如果是380V的电压,而你又接的是220V的控制电压,则接触器也不会吸合!

网友G:
把你的图传上来,让大家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H:
把图发上来吗

网友I:
先看一下,接触器坏了没?
你能不能手动让接触器强制闭合,上面有个可以外挂辅助触点的地方
你用螺丝刀按一下,看是不是能闭合?
另外看一下,控制电压对了吗?AC?DC?

网友J:
你是初次做星三吧,建议你先做一下手动星三启动,成功后再加上时间继电器吧.

网友K:
星型不吸和,看看联锁触点有没有问题

网友L:
很好接的,只要你把线路图画出来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