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08):
简单描述一下设想:

用3D动画做一个画面,内容是一些小球在做垂直的上下运动,在电脑外有相同数量步进电机(每个电机相对应动画内的一个小球),每个电机用线带动一个小球,也做同样的运动,两者能够运动同步,有没有什么软件能够做到?

这是我公司准备承接的一个展台,希望能够与有实力的公司合作,顺利完成这个项目

如有方案,请留下联系方式

网友A:
这个一点问题也没有的
根据脉冲位移和速度,用组态软件就可以做这样的画面了
你们公司在哪里了

网友B:
1.用3D动画做一个画面,内容是一些小球在做垂直的上下运动
这个好像得用专业的软件,由专业的人员设计,好像不是工控的范围。
2.在电脑外有相同数量步进电机(每个电机相对应动画内的一个小球),每个电机用线带动一个小球,也做同样的运动,两者能够运动同步
这个用工控的知识能做
综上:这个还真不是很好做。个人认为呵呵

网友C:
应该不是太难,难的是在两个领域(3D与PLC)能同时精通的人还真不多.
如果在屏幕上方放一排电机,在屏幕的相应位置画一排会上下走的小球,视觉效果一定不错的.

网友D:
再难的都会有公司去做,比如侏罗纪公园的效果~~问题是楼主准备砸多少RMB去实现?

现在做方案都十分的谨慎,因为年前做的一些方案,年后那些公司扛着方案找别的公司议价去了……

楼主:
我们公司在北京,但这个展台要在上海做,还要有两年的维修保养服务

楼主:
本人对于3D和运动控制都是外行,接触过的只有我们的灯控台,输出是DMX512信号,给到电脑灯的主板,主板会控制十几个电机做出各种动作,比如摇头,换色等。
这个想法也是冥思苦想了几天才冒出来的,因为所用的电机数量较多,大概要1000-1200个,如果每个驱动之间都要建立联系,这工作量实在是太大了,成本也会很高,所以才想到吧这些繁琐的工作在3D动画中完成,动画中的每个小球与驱动是点对点的,还简单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一点问题也没有的
根据脉冲位移和速度,用组态软件就可以做这样的画面了
你们公司在哪里了

如果您有好的解决方案,请留下联系方式
合作方式您可以提(我们希望是公司与公司之间的合同方式),方案您在初期也可以保密。

网友E:
好像挺难的
尤其拾3D部分 不是电气的人能干的

网友F:
分2部分,控制和界面。控制做成类库;在找个软件公司做3D界面。事先定义好接口标准就行了。好处是控制和界面分开。界面可以有多中。控制调试时不用等3D界面做完,先做个简单的界面就可以调试。

网友G:
为什么非得要3D效果呢,2维的画面做好了,效果也同样不错的,这样和编程器结合起来就相当简单了。

网友H:
我只知道用工控机做平面的可以,不知道3D行不行·

网友I:
看电机,3d球的更新速度了。。
3d比2D耗cpu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