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车的漏电保护

楼主(2009-02-08):
师傅们天车的漏电保护一般都采用什么方法呢???

不好意思。是我说的不明白。。这个天车没有零线

网友A:
什么意思,没看明白。漏电保护一般就加个漏电断路器就行了!规格大点的断路器也有漏电保护功能!

网友B:
漏电的保护一般就用带漏电保护的断路器了

网友C:
加个漏保就行了

网友D:
对于天车可以使用三极的漏电断路器。

网友E:
天车一般都没有零线,其轨道与支持物相连,支持物为钢构又与地线相连,因此不需接零线保护

网友F:
没听说过啊?
我们厂内的天车就是普通的那种断路器

网友G:
用三极漏保就行.

网友H:
换言之,行车上的220是用变压器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