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08):
PID控制可以通过PID仪表来实现,也可以通过PLC向导来实现。用仪表的话比较方便但是价格较高,用PLC的话简单的也方便,主是不有用另加花费,除非你用PID模块。不过要是多个PID一起使用的话,即串级控制的话,还是用仪表方便。个人认为,大家谈谈个的经验!

网友A:
其实用PLC在外部接线也省了不少事,也不用再开孔安装.如果用仪表PLC还要与仪表通讯,做起来比较麻烦!
用仪表做小系统比较方便!

楼主:
我曾用PID控制仪表做了一个比值的控制,只设置几个参数就行了,简单方便。
个人觉得很方便。

网友B:
主要看你的实际情况,大的设备还是建议用PID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