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串级控制

楼主(2009-02-08):
请教PID串级控制的经验和方法,一个目标值能过两个设备的调节来实现,并没有先后和主次分别,一般是以一个为主,另一个为附较好呢?还是?
有经验的出来说说,最好讲个实例。谢谢

网友A:
會有主次的分別的,比如鍋爐的三沖量的控制。

鍋爐的水位控制回路,我們控制的是鍋爐的水位,此時鍋爐的水位作為被控對象,但是因為會產生虛假水位的問題,因此我們還需要去根據蒸汽流量與給水流量去確定真正的水位。

因此,實際水位就成為了一個PID的控制回路的被控對象,而蒸汽流量作為另一個PID的被控對象,給水流量也成為了一個PID的控制對象。

此時,給水流量與蒸汽流量是作為干擾值,而真正需要控制的是水位~~

根據您的主控對象與次要的被控對象決定您應該怎么規劃您的PID回路~~就目前來看,PID的回路的使用難度主要來自于參數的設定,其中很大部分決定于使用者的經驗。

雖然有自整定的軟件,但是這類軟件一般需要很多的平穩數據才可以整定成一個合適的參數,如果用戶回路中的干擾狀況比較復雜,這類軟件一般無多大作用。

楼主:
非常感谢CVLSAM朋友,建议给你加精!

网友B(2012-09-06):
C大的帖子总是很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