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08):
我有个问题请教各位,我现在打算用MT506代替原来西门子的屏接连S200PLC,现在就是搞不清楚一个问题,怎么输出输入一个参数,比如S200的VD320

网友A:
是S7-200的PLC吧
如下图所示,选择对应的PLC型号就可以直接写入VD200了

网友B:
好像每个屏的数据格式都是有相关的对应说明,如实数,整数等,你看一上屏的说明吧。
至于能不能联上,就是通讯设置的事了。

网友C:
能直接写入VD吗?

楼主:
PLC类型选择我是知道的,主要是数据类型没有VD,只有I,Q,M,VW等,所以有些疑问,
现在我做的项目需要在MT506上设置S7-200PLC里的VD数据,所以在此向各位大大请教了,谢谢!

网友D:
用VW字数填2就是2个字相当于VD

楼主:
感谢各位热心朋友,威纶公司也已经给我答复了,就是类型VW,地址 2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