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08):
好久没有用家里的台式机了,大概一年前有不能重启的毛病,重装系统后,还是有这个问题。当时以为是主板有问题了,反正不是很影响正常使用,就一直也没有弄。

今天回到家,用了一下台式机,刚开始鼠标还好用,结果老婆一进屋,就不好用了。我就说,你看,你一进来,鼠标就不好用了。结果老婆没生气,反而说,是她开灯的原因。重插一下就行了,摄像头也一直是这样(这台电脑一直是她用的)。

我一听这情况,又看一眼鼠标,上面的灯不亮了,应该是没有电源了。这时我突然想到,原来以前电脑开机有时一次开不开和电脑不能重启的问题都不是主板的故障,而可能是机箱电源的问题啊。因为鼠标和摄像头都是USB接口的,5V供电。电脑主板上的5V电源供电处可能也不是很稳定,才会造成电脑有时开机一下就成功,而有时要开两次才开开,而且不能重启,只能关机后重新开机。

我找出家里以前电脑的电源,换到这台电脑上后,一试,这回果然可以重启电脑了。而且再怎么开灯与关灯也不会影响鼠标了,呵呵,这真是一次意外的收获,将一年之久的电脑问题解决了。

我把这件事跟大家分享,是想说明,有时设备坏了,可能是你没有认为的部件坏了,而且故障现象也不是很严重和明显,所以当时也就没有彻底修好。不过这样也没关系,只要一直保持着一种对现象分析的敏感度,有时别人一句不经意的话,就会提醒你了。

网友A:
还是没看明白,开灯跟你的主机电源线有什么关系。呵呵

网友B:
问题只是说明原主机的电源有问题而已!开灯可能存在对电源的干扰,也就是使电源不稳定所致!好电源当然不会受电网影响,但质量差的电源会又问题的电源,就容易出现各种的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没看明白,开灯跟你的主机电源线有什么关系。呵呵

一开灯,电网对电脑机箱电源有影响,电源质量不好,输出电压波动,所以电脑主板上的USB接口受到干扰,这么说能听明白不。呵呵,可能是我的表达有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没看明白,开灯跟你的主机电源线有什么关系。呵呵

一开灯,电网对电脑机箱电源有影响,电源质量不好,输出电压波动,所以电脑主板上的USB接口受到干扰,这么说能听明白不。呵呵,可能是我的表达有问题了
这下明白了。不过我想既然电源质量不好,就去买个新的,好点的,反正又不贵。

网友D:
我碰到过,3相4线的电动机短路空气开关跳掉,空气开关上端有1相或2相量出来没电但过几分钟电有了.(空气开关上端电缆另一头是有电的)

网友E:
相当于你又捡了一台电脑

网友F:
这种问题经常遇到啊
有一次一个传感器没接好 结果总是传送各种错误的信号
找了好多次毛病也没找到

网友G:
我发觉我的电脑现在也有点问题
开机光风扇转 CPU没一点动静 郁闷

网友H:
我的电脑前端的USB有一个不能用

网友I:
我家的电脑也是有偶尔几次开机不了要关电源才能启动的问题,在公司好好的移动硬盘在这个机器读不了,而且有时候USB光电鼠标要重新插才能动,据此帖子怀疑是USB供电问题,应该也是机箱的电源供电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家的电脑也是有偶尔几次开机不了要关电源才能启动的问题,在公司好好的移动硬盘在这个机器读不了,而且有时候USB光电鼠标要重新插才能动,据此帖子怀疑是USB供电问题,应该也是机箱的电源供电不足...

呵呵,看来这样的电脑问题还是比较普遍的啊

网友J:
呵呵..保持学习精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线路板芯片级维修
021-33559676

网友K(2009-03-25):
没有吧
开灯还会对电脑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