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08):
新买几个RS232通讯模块,订购的序号为CP314-1AH01-0AE0, 结果买来了这一个
CP314-1AH02-0AE0
硬件组态时发现可选硬件上没这个序号的,下载了个最新的GSD文件更新 还是没有,上西门子中国官网上查看也没找到这个序号的资料,直接郁闷了!~
请问各位有没有解决方法?

网友A:
楼主用最新版的SETP7试试!

网友B:
不清楚您目前使用的step7软件版本~~

这个订货号的版本支持step7为V5.2 sp1以上。

通过在线升级HWupdate可以得到,该版本的号码为2011~~如果您的step7无法找到该文件,那么请审视一下您的Step7,我的软件版本为v5.4 Sp4

将其组态为AH01版本也可以使用。

另外,请正确书写型号,CP341才是通讯模块而非CP314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最新版的SETP7试试!

感谢楼上的大哥,已经从hwupdate 上得到CP341-1AH02-0AE0的hsp文件, 但请问这个文件要放在那一个目录下才能生效呢?

网友C:
进到系统中,有一项添加文件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最新版的SETP7试试!

感谢楼上的大哥,已经从hwupdate 上得到CP341-1AH02-0AE0的hsp文件, 但请问这个文件要放在那一个目录下才能生效呢?

放在哪一个目录下并不重要~~

在硬件组态中Options的Install HWupdate进行安装,安装时可以在Setting下指定该文件的位置~~

楼主:
已经搞定,又学到新的知识,再次感谢楼上大哥,大哥的学识真是让小弟佩服

网友D:
呵呵,所以软件还要用最新版的,用起来,免得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