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楼主(2009-02-08):
SPD X000 K2000 D141是速度指令  怎么在功能指令表(FNC)里面找不到SPD啊

网友A:
FNC 56   因为那不叫速度指令,而叫做脉冲密度~~检测速度只是它能实现的功能而已了。

网友B:
56号指令
你是要怎么用它,具体怎么找不到了

网友C:
你是指手册上,还是指软件上
都有的

楼主:
56号是 RMOV, 怎么和SPD是一样的么?是不是我那手册太老了?

网友B:
说下你具体什么型号的PLC吧

楼主:
不是,是有段程序上是 SPD    可在手册上FNC 56上写的却是 RMOV  ...两者怎么写法不一样

网友B:
那你看的又是什么手册呢,手册也是针对有不同的PLC,这些最好说清楚些
程序是什么型号的PLC,和你看的手册对应上了吗?

网友D:
FX系列PLC的话FNC 56对应SP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