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09):
请教这25个点分别干嘛用的,怎么运用呀

楼主:
如题
忘记发图了

楼主:
有没人帮忙呀

网友A:
你可以在网上查一下:RS232相关的知识

网友B:
这是步进电机的驱动器;
25PIN是控制信号、通讯、编码器输出等混合功能接口;

网友C:
1.步进输出
2.方向输出
3--10是信号,包括限位频率等
14.15是232数据
16.停止
17-19是编码器信号
后面是触发和地址信号

学英语吧,专业词典都有,看习惯了就不用词典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在网上查一下:RS232相关的知识

只有两个线是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