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09):
请教高手,怎么样才能把多台PLC内的数据同时送给一台PC上?谢谢!

网友A:
具体说下用的什么PLC,简单的话485可以多台通讯

网友B:
三菱FX的可以与电脑采用1:N连接,通过RS485可以连上16台PLC;

网友C:
根据不同的网络类型来设计,给每台PLC指定通讯地址

网友D:
最简单方便,用组态软件了,就算不同品牌的都可以,刚做了一个系统:16温控器+3PLC

楼主:
谢谢大家热情的帮助!我用的是FX1N系列的PLC。怎么用RS485?还需要些什么呢?

网友D:
晕,你要说清楚你需要达到的效果,实现的功能,才能给你出方案呀

网友A:
485的通讯结构如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5的通讯结构如下图
你好,能发你插图的资料给我吗?就是有FX-485PC-IF资料的那个。谢谢!!

楼主:
邮箱是:157@tomiyamatech.com

网友A:
图在三菱的通讯手册中的,这个可以到三菱官方网站上去下载www.meas.cn
FX-485PC-IF没什么资料的,就是一个转换的,买个这个东西就可以用了

网友B:
FX-485PC-IF是三菱的RS232/485,不要安装驱动;
用其它的转换器不知可不可以连上?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