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09):
温度模块TC和RTD有何异同,分别用在哪些地方?

网友A:
TC和RTD选用的的温感材料不同 测量范围也不一样了
相对来说TC比RTD 测量的温度范围广 ;TC温度测量模组内建冷接点温度补偿 RTD系列好象没有!

网友B:
(1)工作原理不一样:热电偶传感器是利用两种金属的对温度的敏感程度不一样,从而产生一个电势差,由这个电势差的大小,就可以知道当前检测的温度。热电阻传感器是利用金属的电阻率受温度影响变化的原理而制成的,所以电阻率受温度影响变化的越灵敏,该材料做成的传感器的就系度就越高。
(2)TC热电偶的测温范围更广,RTD铂金电阻的解析度更高。
(3)若论应用,则是先根据测温的范围和敏感度,选择适合的温度传感器,然后再确定到底是使用TC还是RTD温度模块。
以上内容,纯属我个人见解,如有雷同,实属您看错:)
若有理解不对,请高手指点~
楼下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