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09):
一个工程使用的皮带机,是用变频器来控制速度的。控制箱上有个旋钮,来调节变频器的频率,我现在想把调节频率放在控制室的触摸屏上,怎样来实现呢。谢谢大家教一下。

网友A:
这样的配置和要求,可以直接用通讯方式控制,不用模拟量
增加一个通讯板,减少模拟量模块,应该还节约成本

网友B:
如果触摸屏支持与对应的变频器直接通讯,可以直接在触摸屏上设定,但变频器的模拟输出量不能接上;
如果通过PLC的话,需要AD及DA模块(输出不接上的话不用DA);
当然,也可以通过RS485通讯;

网友C:
如楼上所说

楼主:
加一个模拟量块

网友D:
一般要通过PLC来做,这样方便一些
在触摸屏上写入对应的数字量,由PLC输出模拟量来控制变频器就可以了

网友E:
用通讯或用模拟量输出这两种方式。
你自己选吧,呵呵

网友F:
皮带机的话通讯用的比较多一点,毕竟这是大趋势

楼主:
楼上有实例吗?

网友G(2009-03-12):
谢了,大家的讨论让我学到新东西。
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