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分析的方法3

楼主(2009-02-09):
故障分析的方法3

操作、编程分析法
操作、编程分析法是通过某些特殊的操作或编制专门的测试程序段,确认故障原因的一种方法。如通过手动单步执行自动换刀、自动交换工作台动作,执行单一功能的加工指令等方法进行动作与功能的检测。通过这种方法,可以具体判定故障发生的原因与部件,检查程序编制的正确性。

系统自诊断法
数控系统的自诊断是利用系统内部自诊断程序或专用的诊断软件,对系统内部的关键硬件以及系统的控制软件进行自我诊断、测试的诊断方法。它主要包括开机自诊断、在线监控与脱机测试这一个方面内容(详见下述)

1.3.3 CNC的故障自诊断

1.开机自诊断

所谓开机自诊断是指数控系统通电时,由系统内部诊断程序自动执行的诊断,它类似于计算机的开机诊断。

开机自诊断可以对系统中的关键硬件,如:CPU、存储器、I/O单元、CRT/MDI单元,纸带阅读机、软驱等装置进行自动检查;确定指定设备的安装、连接状态与性能:部分系统还能对某些重要的芯片,如:PAM、ROM、专用LSI等进行诊断。

数控系统的自诊断在开机时进行,只有当全部项日都被确认无误后,才能进入正常运行状态。诊断的时间决定十数控系统一般只需数秒钟,但有的需要几分钟。开机自诊断一般按规定的步骤进行,以FANUC公司的FANUC II 系统为例诊断程序的执行过程中,系统主板上的七段显示按9→8→7→6→5→4→3→2→1的顺序变化,相应的检查内容为:

9―对 CPU进行复位,开始执行诊断指令:

8―进行ROM测试,表示ROM检查出错时,显示器变为b;

7―对RAM清零,系统对RAM中的内容进行清除,为正常运行作好准备;

6一对BAC(总线随机控制)芯片进行初始化。此时,若显示变为A,说明主板与CRT之间的传输出了差错;变为C,表示连接错误:变为F,表示I/O板或连接电缆不良:变为 H , 表示所用的连接单元识别号不对;显示小写字母c表示光缆传输出错;显示J,表示PLC或接口转换电路不良等等。

5―对MDI单元进行检查

4―对CRT单元进行初始化

3―显示CRT的初始画面,如:软件版本号、系列号等。此时若显示变成L,表明PLC 的控制软件存在问题:变为O,则表示系统未能通过初始化,控制软件存在问题:

2―表示已完成系统的初始化工作;

1―表示系统已可以正常运转此时若显示变为E表示系统的主板或ROM板,或CNC控制软件有故障。

在一般清况下 CRT 初始化完成后,若其他部分存在故障, CRT 即可以显示出报警信息。

2.在线监控

在线监控可以分为 CNC 内部程序监控与通过外部设备监控两种形式

CNC内部程序监控是通过系统内部程序,对各部分状态进行自动诊断、检查和监视的种方法。在线监控范围包括 CNC 本身以及与 CNC 相连的伺服单元、伺服电动机、主轴伺服单元、主轴电动机、外部设备等。在线监控在系统工作过程中始终生效。

数控系统内部程序监控包括接口信号显示、内部状态显示和故障显示三方面。

接口信号显示
它可以显示CNC和PLC、CNC和机床之间的全部接口信号的现行状态。指不数字输入/输出信号的通断清祝,帮助分析故障。

维修时必须了解CNC和PLC、CNC和机床之间各信号所代表的意义,以及信号产生撤消应具备的各种条件才能进行相应检查。数控系统生产厂家所提供的“功能说明书’、“连接说明书”以及机床生产厂家提供的“机床电气原理图”是进行以上状态检查的技术指南。

内部状态显示
一般来说利用内部状态显不功能,可以显示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1)造成循环指令(加工程序)不执行的外部原因。如:CNC系统是否处于“到位检查”中:是否处于“机床锁住”状态:是否处于“等待速度到达”信号接通:在主轴每转进给编程时是否等待“位置编码器”的测量信号;在螺纹切削时,是否处于等待‘主轴I转信号”
进给速度倍率是否设定为0 % ,等等。
下一节:故障分析的方法4

网友A:
学习一下,不过没做过CNC这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