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09):
为什么有绞线,用电线多好,安装方便。难道只是为了防止涡流?
请大家探讨

网友A:
绞线的线成对缠绕可以有效减少电磁干扰,减少误码率,增加传输带宽和传输距离

网友B:
绞线一般是用在信号传输上,主要是防止电磁干扰!

网友C:
两条平行线之间容易收相邻导线的电磁干扰
两条垂直线收到电磁干扰最小
双绞线可以减少干扰!

网友D:
用在开关量和数字量信号的传输线路里,有区别吗?

网友E:
主要就是用于防止电磁干扰的

网友F:
还是用双绞线比较好,防患于未然,一旦出现了干扰你就不好办了,呵呵

网友G:
出现干扰就很头疼了,推荐用绞线

楼主:
那为什么电线有的是绞线

网友H:
数字信号一定要用屏蔽双绞线电缆,参见: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36295
开关量可用普通电缆,参见: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4-8F2B-47446DC42D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