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09):
光端机的传输距离:是指光端机实际可传输光信号的最大距离。这是个标称数值,它取决于设备和实际环境等多种因素。

光端机的带宽(Bandwidth)是指光端机的实际可正常工作的频率范围。单位通常是Hz(赫兹)。通常,这个范围越大,就说明光端机的理论适应性能越强。例如,某视/音频光端机的视频带宽是2Hz~10MHz,音频带宽为40Hz~20KHz,体现了较强的动态范围宽度。

信噪比是指光端机音源产生最大不失真声音信号强度与同时发出的噪音强度之间的比率,通常以S/N表示,一般用分贝(dB)为单位。信噪比越高表示音频质量越好,一般音频光端机的信噪应该在60dB以上。

误码率(BER:bit error)是衡量数据在规定时间内数据传输精确性的指标。通常视/音频双向光端机的误码率应该在:(BER)≤10E-9。

信号电平是指设备输出信号和输入信号的功率比然后取对数值,通常用P表示,P=lgP2/P1。

信号阻抗是指输入信号的电压与电流的比值。单位通常是Ω(欧姆)。由于单位是欧姆,所以同样适用于欧姆定律,即在相同电压下,阻抗愈高将流过愈少的电流,阻抗愈低会流过愈多的电流。

网友A:
能更多点更好

楼主:
光端机术语解释
光端机类型
  光端机,就是将多个E1(一种中继线路的数据传输标准,通常速率为2.048Mbps,此标准为中国和欧洲采用)信号变成光信号并传输的设备(它的作用主要就是实现电-光和光-电转换)。光端机根据传输E1口数量的多少,价格也不同。一般最小的光端机可以传输4个E1,目前最大的光端机可以传输4032个E1。

  光端机又分为模拟光端机和数字光端机:
1) 模拟光端机
  模拟光端机采用了PFM调制技术实时传输图象信号,是目前使用较多的一种。发射端将模拟视频信号先进行PFM调制后,再进行电-光转换,光信号传到接收端后,进行光-电转换,然后进行PFM解调,恢复出视频信号。由于采用了PFM调制技术,其传输距离很容易就能达到30 Km左右,有些产品的传输距离可以达到60 Km,甚至上百公里。并且,图象信号经过传输后失真很小,具有很高的信噪比和很小的非线性失真。通过使用波分复用技术,还可以在一根光纤上实现图象和数据信号的双向传输,满足监控工程的实际需求。不过,这种模拟光端机也存在一些缺点:
a)生产调试较困难;
b)单根光纤实现多路图象传输较困难,性能会下降,目前这种模拟光端机一般只能做到单根光纤上传输4路图象;
c)由于采用的是模拟调制解调技术,其稳定性不够高,随着使用时间的增加或环境特
性的变化,光端机的性能也会发生变化,给工程使用带来一些不便。
2) 数字光端机
  由于数字技术与传统的模拟技术相比在很多方面都具有明显的优势,所以正如数字技术在许多领域取代了模拟技术一样,光端机的数字化也是一种必然趋势。目前,数字图象光端机主要有两种技术方式:一种是MPEG II图象压缩数字光端机,另一种是非压缩数字图象光端机。图象压缩数字光端机一般采用MPEG II图象压缩技术,它能将活动图象压缩成N×2Mbps的数据流通过标准电信通信接口传输或者直接通过光纤传输。由于采用了图象压缩技术,它能大大降低信号传输带宽。

  光端机的种类
  光端机分3类:PDH,SPDH,SDH。
  PDH(Plesiochronous Digital Hierarchy,准同步数字系列)光端机是小容量光端机,一般是成对应用,也叫点到点应用,容量一般为4E1,8E1,16E1。
  SDH(Synchronous Digital Hierarchy,同步数字系列)光端机容量较大,一般是16E1到4032E1。
  SPDH(Synchronous Plesiochronous Digital Hierarchy)光端机,介于PDH和SDH之间。SPDH是带有SDH(同步数字系列)特点的PDH传输体制(基于PDH的码速调整原理,同时又尽可能采用SDH中一部分组网技术)。

接口类型

  光端机的典型物理接口如下:

  BNC接口
  BNC接口是指同轴电缆接口,BNC接口用于75欧同轴电缆连接用,提供收(RX)、发(TX)两个通道,它用于非平衡信号的连接。
  光纤接口
  光纤接口是用来连接光纤线缆的物理接口。通常有SC、ST、FC等几种类型,它们由日本NTT公司开发。FC是Ferrule Connector的缩写,其外部加强方式是采用金属套,紧固方式为螺丝扣。ST接口通常用于10Base-F,SC接口通常用于100Base-FX。  ? RJ-45接口
  RJ-45接口是以太网最为常用的接口,RJ-45是一个常用名称,指的是由IEC(60)603-7标准化,使用由国际性的接插件标准定义的8个位置(8针)的模块化插孔或者插头。
  RS-232接口
  RS-232-C接口(又称 EIA RS-232-C)是目前最常用的一种串行通讯接口。它是在1970年由美国电子工业协会(EIA)联合贝尔系统、 调制解调器厂家及计算机终端生产厂家共同制定的用于串行通讯的标准。它的全名是“数据终端设备(DTE)和数据通讯设备(DCE)之间串行二进制数据交换接口技术标准”。该标准规定采用一个25个脚的DB25连接器,对连接器的每个引脚的信号内容加以规定,还对各种信号的电平加以规定。
  光端机的RJ-11接口
  RJ-11接口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电话线接口。RJ-11是用于西部电子公司(Western Electric)开发的接插件的通用名称。其外形定义为6针的连接器件。原名为WExW,这里的x表示“活性”,触点或者打线针。例如, WE6W 有全部6个触点,编号1到6, WE4W 界面只使用4针,最外面的两个触点(1和6) 不用,WE2W 只使用中间两针(即电话线接口用)。